[综合] 74hc00做的低频晶振测试电路

楼主(2019-05-04):
74hc00不适合做这个电路,用74hc04更简单些,但是74hc00太多了
而且都误标成74hc04了,留着是祸害,赶紧使用掉

先搭个电路试试

75khz

还能振荡起来

做成实际电路,没接晶振,测不出频率

加10M晶振,也不震荡

接低频晶振

100khz

32.768khz

40khz

60khz

网友:
支持折腾折腾!

网友A:
用独立三极管做,估计频率可以做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独立三极管做,估计频率可以做高一些

不需要高,74hc04就可以达到几十Mhz:titter:

网友:
真不知道你天天折腾这个的意义何在~

网友:
那就给俺科普一下晶振是干嘛用的吧

网友:
巧用原件,办大事啊

网友B:
人间同学一贴多发啊,其他论坛也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间同学一贴多发啊,其他论坛也看到了

其他我都不发帖,就830发些

网友C:
74HC04是CMOS的,频率不高,但是10M不起振可不应该,看看是不是RC部分出了问题
或者可以试试74LS,虽然耗电大一点点,但是感觉工作频率要比HC高些
或者换用74AC或者74F系列,这个的工作频率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74HC04是CMOS的,频率不高,但是10M不起振可不应该,看看是不是RC部分出了问题
或者可以试试74LS,虽然耗电 ...

是故意不让它起振的,正常电路是完全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他我都不发帖,就830发些

830人气不如这边

楼主:
引用 网友B:
830人气不如这边

为了挣点仪表币换万用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了挣点仪表币换万用表

你都多少表了     旧的赠送吧,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都多少表了     旧的赠送吧,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我没几块表啊,好表更是一块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几块表啊,好表更是一块没有

淡定,要多好啊,台表?

网友(2020-08-26):
正在设计一个用60khz的晶振搭建一个120khz的振荡电路。能帮看看吗?

网友(2025-01-03):
看不清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