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摇头风扇这个地方怎么拆卸!!!

楼主(2019-05-04):
求助!摇头风扇这个地方怎么拆卸!!!
破电扇用了好几年了,今年拿出来居然不转了。开始以为是启动器坏了,等我买了启动器换上
还是不转,拆电机才发现是电圈烧了!其他地方都能拆掉,唯独电机支杆取不下来。
为了去手还受了伤!网上也没有找到拆卸这个地方的说明。在这个大神聚集的地方请教一下大神
这个地方要怎样搞下来啊!!!

网友A:
图片红框处有一个螺丝拆了就能取出来了!

网友:
看看红圈内有没有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红框处有一个螺丝拆了就能取出来了!

我看了的没有螺丝,塑料是一体的

网友:
上某宝看看电机图片就知道了

网友:
二楼的朋友说的没有错,在箭头的那个凸起里面的确应该有一颗定位螺杆,绝大多数的摇头电风扇都是这种结构。如果没有螺杆,只能说之前这里就没有拧上螺杆,把摇头摆臂杆拆下,就可以将电机拉起来了。

网友:
二楼图那个位置有个堵帽,撬开就可以看到螺丝了

网友:
红色箭头那个位置。拿钻头钻开就能看到螺丝

网友B:
再好好看看结构,别着急,肯定有办法拆下来

线圈如果没有明显发黑的情况很可能就是里面的温度保险断了,一般是105~115度的

网友C:
对敌斗争经验不足,如果到实体店买,最好把原来的电机带上,因为里面那个电机支撑柱的粗细、卡位 可能有差异,特别是粗细,如先锋 的就特别粗。卡位不对,不上定位螺丝也没问题,将风扇倒立、平放搬动的时候小心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
旋转180度就可以提出来了,我一个富士通的就这样的

网友:
2楼已经说了,就不多说了了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D:
可能是这款吧,是不是用卡簧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这款吧,是不是用卡簧固定的

就是这样的,是卡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好好看看结构,别着急,肯定有办法拆下来

线圈如果没有明显发黑的情况很可能就是里面的温度保险断了,一 ...

拆了看,线圈接线位置明显黑了·~~温度保险在线圈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敌斗争经验不足,如果到实体店买,最好把原来的电机带上,因为里面那个电机支撑柱的粗细、卡位 可能有差 ...

有人说是卡环!有螺丝就简单了。一般机械款都差不多型号通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拆了看,线圈接线位置明显黑了·~~温度保险在线圈里面?

电机拆开,把扎线松掉,把几个接头都抽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拆开,把扎线松掉,把几个接头都抽出来看看

哦~~拆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