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五一假期用7135做了一个小灯,发下每个7135体质不一样啊

楼主(2019-05-04):
五一假期7135做了一个小灯,发下每个7135体质不一样啊,有的需要散热才行。

开始做的,亮一会(一分钟左右)电流就降到0.15A左右

然后把7135拆除加延长线远离灯珠让温度下来点,3分钟左右电流又降到0.2A左右了,第二颗7135很烫,给它加了个散热后能亮个8分钟左右电流就降到0.2A左右这时第一颗7135也变得很烫于是给他也加了散热,再试结果第三颗不用加散热也可以。持续点亮3小时电流一直能稳定在0.33A。

网友A:
都加上散热不是更好稳定可靠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B:
你都快13v了,7135上的分压有点大,导致发热严重,电流就下降。

网友C:
7135应该是单节锂电池供电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7135应该是单节锂电池供电的吧

这个是3颗7135串联的,电压应该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3颗7135串联的,电压应该没问题

7135串联使用?第一次见过这样的用法,平时都是并联扩大电流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是3颗7135串联的,电压应该没问题

不是单个7135串三个led灯珠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7135串联使用?第一次见过这样的用法,平时都是并联扩大电流的

恩,不过也要根据灯珠参数来的,我这个是1W的灯珠,单颗灯珠两端测得电压是3.15V刚好1W对应,所以不能再并联7135了,灯珠若是2W以上的倒是可以再加7135并联。另外我是在3节串联的电芯上使用满电是13V,所以7135也只能采用串联的方式来做了,单是并联会烧了713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单个7135串三个led灯珠么?

不是。是3颗7135串联的再接灯珠的,这样说吧--坏一颗7153所有灯珠都不会亮。
坏1颗灯珠2颗能亮。坏2颗灯珠1颗能亮。

网友E:
串联7135,还不如直接串电阻。

网友F:
这是怎么个用法?不应该是一个7135串三个LED吗?

网友:
LED不用散热的吗

网友:
DIY可以,练练手

网友:
7135线性恒流,发热是避免不了的。

网友:
原来这个小芯片是7135,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加上散热不是更好稳定可靠

有条件加上是更好了,想小巧一点就没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都快13v了,7135上的分压有点大,导致发热严重,电流就下降。

体质不一样测试单个7135,有的5V不发热,有的5V发热,6V测了几个都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串联7135,还不如直接串电阻。

电阻电压范围小,功耗更大一些,电阻功率也需要找大一些的手里只有水泥电阻适合了但那个体积大了点不想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怎么个用法?不应该是一个7135串三个LED吗?

不是一个7135串三个LED。一个7135串三LED这样的话 7135必定烧毁。
用法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