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WH148 单联 电位器

楼主(2019-05-04):
拆一个WH148  单联  电位器,这个是刚买的在焊接偷懒直接焊在铆钉上,结果就不通了,干脆拆了

就这二个地方不通了

END

网友A:
还能修复··你把焊接位置用锤子铆紧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B:
焊铆钉的时候电路板受热变形所以接触不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能修复··你把焊接位置用锤子铆紧一点,就可以了。

这个太不牢靠了,是做电压调节用接触不良的话电压滿压输出太危险了,这类电位器不敢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铆钉的时候电路板受热变形所以接触不良了

是的,质量太差了

网友C:
电阻抠下求赠送~

网友D:
好好的三脚不接,你这是不走寻常路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抠下求赠送~

好的,等你来取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好的三脚不接,你这是不走寻常路哈

还不是图方便,不过也好这种电位器坚决淘汰

网友(2021-12-09):
这个有多大呀。有限位不。我想买几个来修舵机。

网友:
质量问题,即便是在插脚末端焊锡也白搭。前几天我用洞洞板搭了个NE555直流电机调速电路,从刚买的5个电位器中连续换了三个都不能正常工作,要么无法调速要么转速跟抽风似的,无奈找出个一二十年前的拆机旧件换上,调速板工作正常了。测了测换下的几个电位器,都是引脚铆钉处或多或少存在接触不良,尝试敲紧一些后有所改观,但实在不敢再用了。又特意检查了另外两个剩下的,发现新品的引脚铆接处有的居然就是松动的,如果再加热上锡后肯定也会接触不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