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测试个数显电压电流表头

楼主(2019-05-04):
看到仪表谈淡板块坛友@aacyxjz 校正电压电流表头,看了一下也有一个一样的表头,赶紧拿出来测试下看看误差。坛友为了画出电流检测电路把358拆了,其实不用拆就一358放大,用灯对着板子照一下,万用表测一下就好了。

根据板子上丝印,电流电压除了调那两个电位器校正,还可以通过程序校正,临时只猜到I ADJ-z处的(图片中红框)的两个焊盘短接是校准电流0点,(我把电流调到1A去短接那两个焊盘表头显示为0),其它高端怎么校的没试出来,因为我的精度还算不错的就没折腾。(我有另外一个0-10A的电流表头就可以通过短接单片机的两处焊盘向上向下校正电流的,校完很精准),如果能找生产厂家要到校准方法应该能校准到接授范围。下面用0-30V  0-7.5A可调电源分别对比电压电流准确度还算可以。
1. 先用灯光照电路板反面可以清析看到走线,通过万用表测一下大概画出电流检测电路

2.  电流测试对比,电源0-7.5A左右,只拍了几个对比误差还不太大

3.  电压对比测试,电源0-30V只能对比到30V

这个双显电压电流表头暂时看还在接授范围之内。

网友:
偶做电子负载时调过,是非线性误差,搞不定

网友:
这类表头就用个大概其,咋折腾也准不了,线性太差~

网友:
谢谢分享,最后14分,测试下来精度比我那个便宜货高很多啊

网友:
不错啊,慢慢找校准

网友:
听说要换放大器才行

网友A:
谢谢分享。。。。我败回来的,精度也好差。。。。

网友B:
把358换成258会不会好一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我败回来的,精度也好差。。。。

这类电流表都是误差好大。
看过很多坛友评测。就算校准1A,2A。可是3A以上时误差又大了,
就是说,线性度不行。再校准也没有。顾得了这头顾不了那头。这头误差小了,那头误差又大了。
只能校准常用的电流。让其在常用的电流处误差最小。

网友:
这类表头确实是线性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358换成258会不会好一点点

我觉得不会有明显效果,应该与程序有关(虽然不会),有一个彩屏表头用的是op07单片机也不错,可是电压的线性就不好,校准就用5V标准源校正的,再怎么校正线性也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不会有明显效果,应该与程序有关(虽然不会),有一个彩屏表头用的是op07单片机也不错,可是电压的 ...

换运放是没用的,估计是限于成本原因内部单片机A/D转换器位数不够造成的。

网友:
校准后还是可以,不校准误差超级大,有些是分流器阻值误差太大的,压根就无法校准,只能丢掉。我做电子负载就深有体会。仍掉好多个分流器。

网友:
业余情况下只能简单校准了

网友(2019-07-25):
线性不好的原因是单片机内部的ADC原因,这个问题我碰到过,外接ADC就好了。

网友(2019-09-13):
还是楼主的维修电源表头给力。

网友:
线性确实不好,不知道为啥

网友(2019-12-07):
还有主要的温漂

网友:
LZ有st/link把程序提取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