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长虹的电热水壶坏了,拆开研究传说中的温控开关原理

楼主(2019-05-04):
买了不到两年的烧水壶前两天不知道怎么地,开关卡死在开的位置上,关也关不掉,通电也没反应,我一北漂族,没有热水和那不要命么,虽然说当时买的便宜吧,但也有抢救的价值不是……

两年前采购的截图,赶上活动,宣传是304不锈钢,黑不溜秋但是人家活好,任劳任怨烧了两年水没出过问题,就是水垢多了点,没办法,大北方的水质就是太硬了。

常年都没有怎么清洗过,就不给大家看外表了,反正通体黑色,也不起眼。

正经长虹出品,和我家原来的电视是一个厂家……

拆开已经生锈的螺丝,整个烧水壶也就这个一个有点技术含量的温控开关,如果是开关坏了,那还好办,短接两根线就能继续工作,除了不能自动断电就是了……

这个就是温控了,还带着一帽子

肚子上卡着一个铁片,一会讲讲这玩意的来头

中间一个弹性金属圈提供开关的弹性手感

摘掉帽子

温控开关,大路货,网上有卖新的,型号SL-888多吉利

能看出来,一只脚已经迈入鬼门关,可能是某些问题导致没有自动断路,温度过高塑料都融化了,最后好险开路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趁着还没放假,赶紧从网上订购了开关,赶着五一前就给送来,否则五一没水喝那真惨了

新到的开关,现在水壶还有两次损坏的机会……

装上去了,现在又可以愉快的烧水了!

对比新旧开关,能发现吧

拆开,很简单的结构,接下来我们要研究下它的原理

核心就在这里,双金属片
双金属片,它由两种不同热膨胀系数的金属材料焊接在一起,表面看起来就像只有一片金属,就是这块金属起作用,当受热时,热膨胀系数大的那一块金属片受热后热胀冷缩非常明显,而热膨胀系数小的那块金属片则热胀冷缩不明显,这样就会导致这块双金属片向热膨胀系数小的一侧发生翘曲变形。
其具体实现步骤是,当水烧开沸腾时,水壶内就会产生大量的蒸汽体,水壶内设计有蒸汽通道,该蒸汽通道通往水壶内部的蒸汽开关,当壶内的蒸汽越来越多,并产生一定气压时,蒸汽就会经由蒸汽通道涌向蒸汽开关,此时便会触发蒸汽开关动作,从而切断加热电源。这就是整个控制过程,而从水烧开至跳掣是有一段时间的,不会沸腾后就立即断电,一般在沸腾后约10秒时间左右才跳掣,这是因为只有壶内产生足够多的蒸汽,并且蒸汽经由蒸汽通道涌向蒸汽开关后才会触发其动作的,而这个过程一般在10秒左右。

新版论坛不知道咋放视频,给大家一个链接看我录得视频吧:双金属片受热膨胀演示

END

网友:
这种开水壶的温控基本上都是双金属片,只是放置的位置不同而已(把手、底座)。不过,放在底座下的温控器耐用一些。

网友A:
铜片不会受热变形吧?这个可能出厂就是歪的,一般只要磨一下触点就好了。

网友:
记得好像早两个月前看到过 这牌子的电热水壶还是19.9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片不会受热变形吧?这个可能出厂就是歪的,一般只要磨一下触点就好了。 ...

铜片不会,但塑料已经融化了,继续使用会有隐患

网友B:
这种50元的下的就是怕不锈钢不是食品级304,可能是201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50元的下的就是怕不锈钢不是食品级304,可能是201

肯定不是304,想要304的50可能都打不下来

网友:
触点接触不良导通电阻增大发热高温烧坏。这个算易损件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这是蒸汽开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铜片不会受热变形吧?这个可能出厂就是歪的,一般只要磨一下触点就好了。 ...

接触不良产生高温融化塑料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接触不良产生高温融化塑料件

图片明显是铜片变形。

网友:
这么便宜啊,太值了

网友:
用火燎一下看会不会跳

网友:
使用时间长了,水汽进入开关里面,开关触点慢慢氧化,导致接触不良,进而发热,使塑料熔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明显是铜片变形。

嗯,这个我猜是装配时铜片变形啦,造成的接触不良,绕后发热融化塑料件

网友:
我又迷糊了,让触发蒸汽开关动作的是压力还是温度?要是不合上盖子呢?还动作吗?

网友(2020-01-31):
长虹的最起码是正经货,但这种样式的也都差不多。 淘宝很多19包邮那种,也类似。我买了10元6个温控开关,坏了随时换吧,都给邻居换完了。  觉得还是大牌子温控开关在尾部的靠谱点 不易坏。  这种吧 易坏也易修。

网友:
是插片接触电阻过大,产生高温熔化的塑料

网友:
从这温控开关就看出价格的区别了。。这是08年那会买的美的。。至今没修过依然完好。。曾经拆开看了下蒸汽温控器插脚有轻微过热的痕迹。。这个温控器的塑料支架应该是那种耐高温的。。拿烙铁烫它不会烧熔成那种黏稠状。。就是沙脆的感觉。。另外这壶差不多一天烧俩三壶水没有净水器。。也没洗过。。从水垢看本地水质应该也还算好。。

网友:
统共就8毛8的一个开关,秀了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