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动螺丝刀换线小手术,求问能否加手动档

楼主(2019-05-04):
        这故事说起来有点长,先是小舅那拿回来一套这种螺丝刀批头:

后来为了使这种批头不浪费,学坛友配了这种手柄(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92687):

后来剁手时发现了这种配套的电动螺丝刀,顺便撸了回来(主要是那时真正混坛没多久,不知道大神们铺天盖地都用锂电钻了,不过,让我重新选,我还是会撸它的,因为市电不用担心电力问题,最适合在有市电的固定场所折腾,关键是我那套批头能重新上岗,见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04363):

之所以撸是因为这货才三十大洋,不算贵(其实比当时要撸的主角还贵),而之所以不贵,是因为不带电源的。便为它配了一个变压器电源:

而为了不影响售后,不破坏它的电源线,便把电源这头的线改成了较粗的硅胶线:

螺丝刀电源线接插头是这样的:

与电源适配器这样无损地连接(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14099):

后来,为了兼容拆机神器22合一,又为它配了一个转接杆: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29384
用了快三年了,最近发现偶尔断电,反正售后早过了,折腾吧,肯定是怀疑原配的电源线过细,扯断了。把开关拆开:

很简单,一个正反转开关和一个按钮开关:

果然看见有线破皮磨损了:

看细点,好象还没断线的:

而测试也确实没断,不管了,反正这种偶发故障首先要排除它的原因。把断点剪掉:

还是用回原来的线套,费了牛劲把线穿回去:

重新焊回。谁知在后来的试用还是会不时断电,原来断点真的不在那。再次拆开,这次想拆彻底点,看是否可以加装手动档位,因为这种非枪式的直筒形直接当螺丝刀也不错,关键我在二师兄的帖子里发现他有把可以锁定主轴改成手动的(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385)。这是刀头锁紧套,不是那种常见的夹头式或磁吸式:

这是扭矩调节组件,没怎么看明白调节原理,等大神科普:

拆开,这是行星减速齿轮:

看到二师兄那把也是这种结构,但不知如何实现自锁的。
这是拆解合照:

说回主题。这次拆开整条线换了,找到一根和电源适配器当初换上的一样的又大又软的质量很好的硅胶丝,驳接上去(不接的话长度不够,不便于较大范围移动),这是最后成品(红圈是接口):

这是剪出来的接头:

五一劳动节,以疯狂拆机发帖的劳动的方式来度过(其实是趁小大人还没起床,否则又要进入陪读模式了)。
祝坛友们五一节不用劳动。
咱们工人有力量

网友A:
胶有点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胶有点难看。

看帖不仔细,这个胶已经是过去式了

网友B:
我有个奇力速的无刷电批,正好配合坛子里的X2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奇力速的无刷电批,正好配合坛子里的X22

我这个,夹头不兼容22合1。

网友C:
如果时光能倒回,我建议楼主把螺丝刀批头还回你小舅!哈哈
楼主五一节劳动快乐

网友D:
我只能

批头不值钱,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夹头不兼容22合1。

那你这个可能是5mm的80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时光能倒回,我建议楼主把螺丝刀批头还回你小舅!哈哈
楼主五一节劳动快乐 ...

他没有那种螺丝刀,也是看着他放着没用我才拿回来的。我这个放在车棚里用的,家里有一把坛友送的锂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只能

批头不值钱,

爱折腾的有时候不是看它的值不值钱的,这不是可以认识多一种电动螺丝刀吗?

网友:
支持楼主折腾,爱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这个可能是5mm的801

是这种规格。不过我撸了一个5mm外六角套筒作转接杆,可以接22合一的批头来用。

网友E:
这货的全金属变速箱外壳和电机外壳底子真不错,DIY个电池包、插电两用的应该也可以。

网友F:
这个召唤有点莫名其妙啊~哈哈~
你这把没自锁吧,是指有三凹形转盘和6个短钢柱的装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召唤有点莫名其妙啊~哈哈~
你这把没自锁吧,是指有三凹形转盘和6个短钢柱的装置啊~ ...

二师兄,我知道你忙,哪敢惊动你,我只是引用了一下你的链接;我的就是没有自锁啊,所以我想,看看你的是怎么样的。听起来很复杂的样子,自己手工D应该是不可能的。谢谢二师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货的全金属变速箱外壳和电机外壳底子真不错,DIY个电池包、插电两用的应该也可以。 ...

这种外形,加个手动挡,改成免电螺丝刀还好,锂电就不折腾了,电池包不知道装在哪,搞不好又是拖个电池包,跟外接市一样。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