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一个外置光驱,外壳有点粘手了,该怎么处理

楼主(2019-05-04):
光亮的部分不粘手,周围L型的部分粘手,
以前有个移动电源1,外壳全部都粘手了,用了一瓶风油精把外壳弄干净了,
这次没有风油精了,花露水有用吗

网友:
酒精可以洗掉,花露水里面含有酒精应该可以

网友:
花露水不如二锅头好。

网友:
保鲜膜覆盖,方便省事

网友:
抓把面粉一抹

网友:
橡皮擦也可以,女朋友的洗甲水也可以

网友:
厨房里的威猛先生这类的也可以

网友:
下锅炸 隔壁小孩馋哭  哈哈 我的刮胡刀粘手我是拆掉内脏 硬毛刷加洗衣粉刷掉的

网友:
滑石粉会用不??

网友:
我用过84.但是是小部件,泡到84里边  呆两分钟,拿出来  再擦干净就好了。但是有变色的问题。哈哈

网友:
我也有一个和你的一样,我用塑料片刮去外外的就行了

网友(2019-09-22):
某宝,塑料表面老化粘手修复剂,一分钟搞定

网友:
花露水挺好,我家刷单的花露水,就洗脏东西用啦,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