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北峰461车载电台

楼主(2019-05-04):
感谢论坛好友赠送的电台
看资料是U全段的,但是北峰的写频软件需要找经销商要,找了一圈资料后无果,只好拆了做配件用吧北峰对讲机一开始是模仿建武的机器,命名也一样。我拆过有北峰278/378,5118等,但还没拆过建武461,所以不知道这个机器与建武461内部一样不,当然不会一样啦,北峰只模仿外形,软件功能,但做工与建武没法比,很多软件功能北峰也没有哈

先通电,显示没问题

再看外观

接下来就是拆,去掉上盖
内部好简单哈,不过还好友滤波器,不像一些品牌直接一个芯片搞定

拆机头

好多排线

机头控制芯片

各种芯片

这个屏蔽盒没盖

中州

估计是接受滤波模块了

排线边都有定义,改装的话就简单很多了

这个机器据说可以手置频,但是不想折腾了

功放

稳压

这个继电器不知干嘛用的,估计是保护作用的

背面

再拆,这个盒内估计是频率调整方面的,VCO之类

去掉功放,这个被人改过了

顺便拆下有源晶振

外壳与功放留着用了,这个外壳用来diy还是不错的哈

网友:
看板子,感觉像是拆修过的

网友:
谢谢分享。十年前,工地配有多种对讲机,几乎把写频软件一网打尽。。。。。

网友:
也算还可以了。当然比不上建武

网友:
一堆排线,看着也是国产货,或山寨机。

网友:
屏蔽罩内基本都是电感和电容,没拆过这个

网友:
功放应该是块厚膜电路

网友:
玩这种大功率的要有证吧

网友:
真是开盖有惊喜。。。

网友:
国产大厂还是略略有保证些。。要是拆那些巴掌那么大的机器。简直没办法看啊~

网友:
万万没想到那种老的铁壳的有源晶振,居然是搭棚焊。。。。。
就拿HC49晶振配个振荡电路,套个壳。

网友(2020-02-21):
新北峰估计比老的做工要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