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哪位大神知道这个是什么网络设备

楼主(2019-05-04):
一朋友给的一个设备,不懂什么设备,看后面有网络接口跟打印机接口等等,有大神知道是什么设备吗?上面有个华为的网络卡,WIFI的CPU是7620A的

网友A:
出租车用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租车用的那个?

就是不认识这货是用到哪个方面的,看功能还蛮多的

网友:
功能不一般的多啊~

网友:
就是个无线路由器。插电话卡,插网线也可以。

网友:
刷个固件应该可以当路由了。

网友:
一堆关于打印的口,有sim卡,有wan,有wifi,估计是远程打印之类的???

网友:
工业用的类似3G/4G路由器那种东西,简单点就是利用3G/4G接入互联网上网用的

网友:
4G转wifi及有线网络的!然后连带一些其他功能!

网友:
楼主这个厉害,我的理解,这个应该是远程打印用的,相当于打印服务器,功能很强大,通过4G、wifi、WAN口,连接广域网,可以实现本地电脑上网,插U盘也可以打印。。。说的不对,大家指教~

网友B:
一种移动基站台 用流量卡时需要接3/4G天线  用WAN时只需接WIFI天线  主要用于便携式或机载WiFi或者公共WiFi临时建立或测试环境
网口插电脑 可以通过一些软件查看、监视及管理链接到其网络环境下的设备  打印口用于链接便携打印机 用于在纸上打印网络信息 设备信息 也可生成文档传入U盘亦可通过配置使用上位机远程控制 或组态等

能不能通过U盘或者PC 输入文件让其打印 因软件编程不同 -未知
机载 指的是用于安装在车辆、运输机器人等机电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种移动基站台 用流量卡时需要接3/4G天线  用WAN时只需接WIFI天线  主要用于便携式或机载WiFi或者公共WiFi ...

应该属于移动便携式网络办公设备终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属于移动便携式网络办公设备终端吧

就是一种WiFi基站台 可以用于工控的数据采集 也可用于普通上网  就看你怎么配置和软件编程支不支持了
打印口一般就是打印信息 包括故障信息 采集信息 上位机联控状态 组态信息等
这如果用在工厂 就不是终端 终端在产线设备上 通过加密WiFi 将实时信息上传到它 它在给更高一级上位机或者中控服务器

网友C:
这东西不错.想买来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不错.想买来玩玩

多少钱要,当卖个里面那个华为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