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小功率PWM电源Q100芯片的疑问

楼主(2019-05-04):
      看到大家在改494电源为可调,很想动手,可是自己是小白,就先从副助电源入手。收了几个中九的电源板。有2个Q100芯片的电源板,遇到一个想不通的问题,详见下图。请帮忙指点一下,讲一下原理最好。

正面

背面

     +310V的高压直流电通过高压电容与“输出地”相连,交流电又通过P900(黑色对钩,因不知道是什么,暂叫这个)与“输出地”相连。这个好象不符合道理。请高人帮忙讲讲为什么会这样设计。
     正常是高压直流地与“输出地”之间用电容连接。

     这个板没测,另一个板我拆了P900(对钩)后用万用表地针触输出地时有啪啪的声响,就没测正极了。

谢谢!

网友:
首先,这个电容的作用的抑制EMI
其次,这个电容用的安规电容

这是火线和地线之间跨界的Y电容,是EMI抑制电路的一部分
用安规电容的意义在于安全可靠的性能

网友:
这对勾高压放电用的吧,好像也在哪里见到过,不过这种电源板体积有点大,改ATX没问题,改明纬350-24就放不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