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6220外壳抛光怎么弄?

楼主(2019-05-04):
买了羊毛轮 基本抛不动,网上搜砂纸 问了卖家  砂纸不能给塑料外壳抛光,说越摸越花。

网友A:
不规则的塑料表面抛光与翻新,这个技术,在坛子里我估计没人能处理的很好,塑料抛光难度和技巧,不是咱们这些玩工具的人擅长的!唯一能给你的建议,就是简单的精细打磨抛光后,汽车钣金喷漆那里,去做烤漆处理!
我搞了两套家具修补膏,用来以后塑料挖孔的缝隙处理,黑白各三只!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y&_u=4au3v951a8

网友:
麻轮抛掉划痕,布轮收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规则的塑料表面抛光与翻新,这个技术,在坛子里我估计没人能处理的很好,塑料抛光难度和技巧,不是咱们这 ...

看起来很困难,算了 洗刷干净凑合用吧

网友:
拿来我帮你抛光,布轮加5号黄蜡粗磨,然后名仕p126紫光蜡精磨,可以照出影子来

网友B:
应该可以抛,闲鱼有个卖6225的卖家手里的机器就都是抛光过的。

网友:
喷点wd40刷刷,

网友:
给你指条明路,砂纸打磨到800目喷消光漆,弄得好像新的一样

网友:
我来告诉你吧,你走入误区:
1、6220外壳是PE+玻璃纤维,不是塑料;
2、不能用砂纸进行打磨、抛光;
3、手动就别弄了,技术不熟,很难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以抛,闲鱼有个卖6225的卖家手里的机器就都是抛光过的。

那个6225是本人手抖,弄出 来的“废品”,更好的可以看看成品货。

网友:
用水砂纸在水里泡一会再用看看,应该可以,我试过不锈钢可以,塑料的没有试过,实在不行就用汽车的研磨蜡试试,这个应该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6225是本人手抖,弄出 来的“废品”,更好的可以看看成品货。

河南的那个卖家  不知道是不是你  我看着抛光的可以

网友D:
为啥要抛光呢   直接泡就行了

网友(2019-08-15):
引用 网友D:
为啥要抛光呢   直接泡就行了

请问用什么泡,酒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