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福泰克DT-9205A不显示小数点的维修

楼主(2019-05-04):
前修时间修好了一台福泰克-9205A万用表交流电压和电容档无反应故障(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844),用了几天,发现不能显示小数点了。
再拆开查电路,没有发现问题,判断是拨盘弹簧接触问题。仔细检查,发现是接触最内一圈的铜片弹簧有一边断了,将断点焊上后,装上一切正常了。原来最内一圈与次内圈一点一点的触点是控制小数点的。

网友:
自从用了两节7号电池自动量程3999显示的万用表,就再也不想用回9v电池手动量程的1999显示的表了。

网友:
前段时间  我也遇到弹片断了的,焊上后,压转盘,直接又断了,花了12块钱买了10个!  搞的我都想卖弹片了,太暴利了!

网友A(2019-12-18):
您好!请教一下簧片位置怎么摆放呢?拆开后乱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好!请教一下簧片位置怎么摆放呢?拆开后乱了

建议用手电照一下装弹片的位置,原来的位置,会有磨损,很容易就判断出位置是否正确

网友:
五楼正解,我也是用这个方法装回弹片的。

网友(2020-04-12):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手电照一下装弹片的位置,原来的位置,会有磨损,很容易就判断出位置是否正确 ...

我试过几次,装上后还转了几下,现在都有磨损了,看来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