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老电脑做nas可否拨显卡降功率

楼主(2019-05-04):
用08年的联想电脑做nas刷的u-nas系统,没有测试过功率,电源是150w左右吧,有个问题是:拔掉显卡会不会减少功率或者还可以拨掉其他什么配件可以正常使用nas降低功率!

网友A:
NAS是什么,以前的主板,显卡是必须的,拔掉显卡,主板自检都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S是什么,以前的主板,显卡是必须的,拔掉显卡,主板自检都不过。

这个问题麻烦了

网友:
你拔了显卡开机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B:
如果主板有集成显卡,拔了独立显卡是可以使用的。如果只有独立显卡,拔了之后不能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主板有集成显卡,拔了独立显卡是可以使用的。如果只有独立显卡,拔了之后不能开机。 ...

有独立显卡的好像

网友C:
看主板的屁股上,有没有VGA接口,有的话,尽管拔外接的独立显卡,无所谓的事。
如果没有的话,不接显卡,开机自检不过。可以考虑换一张“亮机卡”来降低功率。
不过,买一张亮机卡,至少8元邮费+15~20元显卡钱,总成本超过20元是必然的。你要算好功率差,多久才能回本啊!

网友D:
都用电脑做NAS了还差那几瓦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主板的屁股上,有没有VGA接口,有的话,尽管拔外接的独立显卡,无所谓的事。
如果没有的话,不接显卡,开 ...

成功了,电源是180w的,拨了显卡成功开机,我还拨了dvd驱动!我这显卡是亮机卡本身不怎么耗电,倒是拨了节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用电脑做NAS了还差那几瓦电?

能节约是福气

网友E:
30块钱买个10W的小主机会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30块钱买个10W的小主机会怎样

我怎么知道,哪里有来十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30块钱买个10W的小主机会怎样

车在哪里?还有车牌么?

网友F:
可以! 显卡不是最基本系统的必要部件。

你需要注意在BIOS里设置 一个选项  "halt on errors=none  "  就不会有一长三短的报警了。

先确保你的操作系统可以远程管理或者终端管理。 改BIOS 、关机,拆显卡,开机,不会有任何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 显卡不是最基本系统的必要部件。

你需要注意在BIOS里设置 一个选项  "halt on errors=none  "  就 ...

拆了没事,也没有报警

网友:
可以的,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30块钱买个10W的小主机会怎样

来来来, 来10个30元的小主机@lerotom

网友G:
如果有更小功率的电源甚至也可以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有更小功率的电源甚至也可以更换~

有什么用和电源没有关系

网友:
主板上要是有集成显卡 完全可以拔掉但是要重新装显卡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