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摩托罗拉Impres智能电池

楼主(2019-05-04):
相信任何一个热衷于MOTOROLA电台的HAM都不会对摩托家的Impres智能电池系统感到陌生
其实智能电池这种东西,日常处处皆有,大到电动汽车的动力电池包,小到智能手机,里面都可以见到它的身影
但是到了对讲机这个领域,能把智能电池玩好的,摩托罗拉可不容小觑

搜遍论坛,智能电池的拆解不少,不过几乎都是笔记本的电池
今天就来拆一个MOTOROLA的智能对讲机电池看看

拆解的主角,摩托罗拉PMNN4077C Impress锂离子电池
电压7.4V,容量2150mAh 用于摩托罗拉XIR P8200手持对讲机
这个电池是坏的,表现为充电器闪红灯,拒绝充电

验明正身,可见明显标记的IMPRES标志,表明这是一颗智能电池
当然,也有非智能电池可以用,价钱便宜很多

开拆,摩托的对讲机向来以坚固著称,电池也一样,这还不是防爆电池
又砸又撬半天,终于拆开了

打开外壳,电池内部电路,都集中在折叠起来的柔性电路板上

小心将柔性电路板展开,可见电池芯暴露出来
两节18650的锂电池

柔性电路板的折叠部分,中间有塑料占位器和绝缘纸隔离,防止短路

扣下电池,电池是用这种透明双面胶粘在外壳上的
不知道这是什么胶,非常之粘,奇怪的是,撕下来不仅没有残留,还不破
强度很大

柔性电路板和电池外壳上触点的连接部分

拆下占位器

充电接口和柔性电路板的连接部分

这一部分,主要是接口保护和控制,控制用的MOS管,就用了5个,其中,正极侧2个,负极3个
分别采用AO4410和AO4435,10A+的承受能力,用在这里足够
分别用作放电保护,以及充/放电控制,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Impres电池屁股上面的触点,
不仅仅是充电用,在充电器对电池进行维护的时候,还可以通过这里对电池进行放电
更令人惊奇的是,第一次看见电池里面用共模电感滤波的,一般impres充电器都是开关式充电电路
可能设置在这里用来避免对电池内管理电路造成干扰的
还有几个齐纳二极管组成了数据/温度接口的保护电路,如果说数据接口敏感需要保护情有可原
温度检测接口也加上了保护电路,里面就是一个10K的热敏电阻......相当豪华

继续拆解,焊下柔性线路板,不得不说,摩托一定用了无铅焊锡
焊得非常结实还不好化,十分小心还把线路板拆得如同狗啃

分离后的外壳触点

拆下来的电池芯,是这样的
这是在电池壳内的状态

从这里可以看出,柔性电路板左侧是电池和对讲机接驳的3个触点
中央那个是数据接口,从电路上可以看到电源输出端设置了3个电容
电容右边是另一组保护电路,对数据接口进行保护

测量一下,空载电压7.65V

下面开始拆电池芯,将柔性线路板展开,暴露电池触点
触点左边的那一部分,就是电池的重点了,两个SOP-8封装的集成电路就是智能电池的核心
一个是ROM储存电池ID和信息,另一颗就是智能电池监测器,用来监测电池状态
它通过25mR的采样电阻监测电池的电流,并且每27.5ms对电流进行积分,从而计算出电量
还有一些,是保护电路,负责充放电控制

开动烙铁将其焊下,还好,没有短路

拆下后的电池管理电路

对拆解后的电池进行测试
2节锂电池串联,空载电压7.65V

接了一个灯泡,电流大约1.4A,模拟对讲机发射时的电流,电压掉到了7.36V,似乎内阻有点大了
可能这就是电池故障的原因,电池管理单元检测到电池异常,故让电池报错

拆解工作结束,电路板单元留下待用,电池芯过几天有空上电子负载测测容量
再做处置,其余外壳等闲散物品送入垃圾桶处理

下面,给大家科普一下IMPRES智能电池有什么好
通常情况下,简易判断一个电池有没有电,是靠测量电池两端电压来判断的
最典型的东西就是电动自行车,根据电压高低,设置几个灯亮,电压越高,亮得灯越多,反之,亮得灯越少
这种方式,成本低廉,电路简单,使用可靠,因此,被广泛应用
但是,这个方法最大得缺点,就是:不!精!确!,精度太低太低,根本没法判断电池的实际容量!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请看下图

这是镍氢电池放电深度和端电压的曲线,横坐标是放电深度,纵坐标是电池端电压
我们以红框圈出来的1C倍率放电举栗说明

可以看出,镍氢电池,在放电中有电压变化一个很平缓的平台
也就是说,几乎是从15%的放电深度一直放到85%(蓝线区间),电池电压变化很小,从15%的1.2V,到85%的1.1V,仅仅变化了0.1V
而上一层的0.2C小电流放电也是一样,从15%放电到85%,电压变化还不到0.1V
这就讨厌了,如果还按测电压估算容量的话,就没法估计。
如果测出来电压1.2V,请问电池还剩多少容量?15%有可能,85%也有可能
估计大家都有过这样的体验,某个产品如果电池一直显示满电,那可以可劲用
一旦哪怕只掉了一格电,那好,你会发现电池槽会哗哗往下减,很快就没电了
好比你骑电瓶车,标称骑50公里,根本不是1格电10公里,可能5格电能跑40公里
一旦开始掉电,剩下4格连10公里都跑不了

而智能电池的出现就解决了这一问题
现在的手机,笔记本电脑,PAD都采用这样的方式管理电池,不再是说没电就没电了
电池里面集成了一个管家,不再依靠单纯测量电压来判断电池容量
而是通过对电流和时间进行积分,来管理电池容量
平时所说的蓄电池容量,都是以安培小时或毫安小时来说的
这种测试方式就是通过对电流进行积分来计算充/放电的电量,
这才是真正测算电池的电量
举个栗子
比如,一个1000mAh的电池充满了电,我们认为里面存有1000mAh的电量
我们用100mA放电了1小时
于是,电池管理器就会像数钱一样计算,100mA电流,放电了1小时
放出去100mAh的电量,原来有1000mAh,那么电池里还剩下900mAH
于是,打个报告告诉上位机,电池里还有900mAh
充电亦然,就是累加
这样管理,就精确多了,能够实时知道电池里面的情况
当然,就这一点还不够,还需要有支持智能电池的负载和充电器以及强大的管理软件配合
才能把智能电池用到极致

PS:请看后续:华丽的变身,手台电池Impres功能加成记录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518&page=1#pid448274

完,谢谢观赏

网友:
我觉得1.4A电流下,只是从7.6降到7.3,这电池都很正常啊。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柔性电路板让人印象深刻

网友:
看着做工不错,笔记本是库伦电量,手机可不是,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还是检测电压,但是依靠软件上的优秀算法同样达到很高精确度,不是普通电动车或者小电器之类的那种简单比较器电量显示能比的~

网友:
全是柔性电路板,用料很好
用库伦计的电池确实不多

网友:
里面真复杂啊,好东西

网友:
就用中间那个触点通讯么?

网友A:
这货能换芯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货能换芯儿么?

只有ROSE看出来了啊,请看下回分解

网友:
透明双面胶=3M透明双面胶 非常好用。而且撕开不留痕。

网友:
我擦,真牛B,这帖子可以加精华了吧。
竟然还是北京HAM~~
那个壳子可以留着,不讲究的话弄个国产电池再粘上用啊。

网友:
换电池板子不会锁吧?

网友:
感谢楼主,智能电池原理讲的很透彻。不过这个柔性板子上的充放电电量记录芯片在哪里呢?好像没看到。

网友:
看到了。
存电池ID等信息的是美信的DS2433的EEPROM,积分计算的那颗丝印查到TI的BQ26150好像不对啊。

网友B(2019-07-03):
我有impres电池的信息阅读器。可以看到 序列号 容量等参数。  这里是 BH4TRD 73

网友:
到现在都没说如果换电芯,主板会不会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impres电池的信息阅读器。可以看到 序列号 容量等参数。  这里是 BH4TRD 73 ...

听说过这个设备,除了看容量序列号,还可以干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说过这个设备,除了看容量序列号,还可以干什么?

软件界面截图如下。 阅读器外壳和皮鞋充一样。

网友(2019-10-17):
我一直对拆锂电池有种畏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