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拆一个号称:300W DC-DC大功率可调降压电源模块

楼主(2019-05-04):
小拆一个号称:300W   DC-DC大功率可调降压电源模块,买了好久了一直在吃灰,翻出来看看

商家介绍:
电气主要参数:
输入电压:4.5-35V(请留有余量,建议30V及以下使用)
输出电压:1.25V-35V连续可调(不同批次芯片可能有细小差别)
输出恒流调节范围:0.2A-12A
工作频率:380KHz
超温保护:有(超温后自动关断输出)
模块尺寸:长85mm58mm33mm

实拍图片:

END

网友A:
那个4016最大输出才8a,12a应该连输出都输出不了,这种散热最多长期3 4a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4016最大输出才8a,12a应该连输出都输出不了,这种散热最多长期3 4a ~

历害,

最后商家是有个通知改为8A的了,沒有发上来

通知:由于12A电流芯片厂家停产,替换芯片电流由以前的12A降低到8A电流(实际测试最大电流在9A左右),输入电压由以前的32V提高为40V,输出电压由以前的28V提高到35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4016最大输出才8a,12a应该连输出都输出不了,这种散热最多长期3 4a ~

烧短路不就有12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短路不就有12安了

没到12a就限流了~

网友C:
再加个表头就高大尚了

网友D:
看这个尺寸,5A估计就过80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这个尺寸,5A估计就过80度了

那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加个表头就高大尚了

是准备加表头做小型可调电源

网友E:
想要稳定运行还得加强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要稳定运行还得加强散热!

准备用风扇降温

网友F:
这个电源,和黑武士比起来差得远

网友G:
XL4016正常使用8A,极限电流10A。虽然达不到12A,但LX4000系列DC-DC降压、升压模块的性能还是不错滴。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源,和黑武士比起来差得远

价格也不—样,巳经用黑武士做了—个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G:
XL4016正常使用8A,极限电流10A。虽然达不到12A,但LX4000系列DC-DC降压、升压模块的性能还是不错滴。 ...

技术高手

网友:
好像XL的芯片内热过热降低峰值电流保护不错,不容易故障。LM的德州仪器原装芯片应该也有过流保护,但网上好多山寨没保护,只能加PTC自恢复保险丝贴片作为过流保护。

网友(2024-08-01):
输出电压:1.25V-35V连续可调(不同批次芯片可能有细小差别)

这个1.25太高了

网友:
XL4016这个芯片还是可以的,之前做过一个

网友:
黑武士买了蛮多年,但一直没装起来。
有台中兴2400和大华2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