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改造无线充电办公桌

楼主(2019-05-04):
只上图  不说话

其他接线方面的都简单  就是把之前的接口拆了 弄根USB线给他延长就对了   大家都懂的  只是发帖纪念下桌子

网友A:
从底下掏空比较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底下掏空比较美观

其实差不多的   本来想把面板也掏下沉主要是没有工具搞累的很 掏那个模块的孔都拿美工刀一点一点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差不多的   本来想把面板也掏下沉主要是没有工具搞累的很 掏那个模块的孔都拿美工刀一点一点挖的 ...

买个4刃铣刀装手枪钻上。。。。。。

网友B:
这模块不需要散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模块不需要散热吗?

山寨货里拆下来的 还有资格谈散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山寨货里拆下来的 还有资格谈散热

旁边放个小型灭火器,免得连桌子都烧起来了,

网友:
好好的桌子被挖了。应该从下面,只把线圈埋进去就行,挖圆孔也容易些。

网友:
你需要这个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5925&_u=5las5oo5042

网友:
把桌子挖成这样,你爸会打你吗?

网友:
看我的,一年前弄的,现在都坏了。桌上面的那个圆点是无线充电中心记号

网友:
最终效果图呢???

网友:
这个连接电源呢?

网友:
加个大点金属片,就当散热

网友:
加个金属片,当散热

网友:
还看资本论……。人才哥~

网友:
有专门的桌面嵌入式无线充电座啊,南孚就有,黑白两色,可以借桌面现有的穿线孔安装,或者开个圆孔安装,跟桌面一体的,比自己改装这个漂亮多了。

网友:
发帖主要是纪念下桌子,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