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更换BOSCH GSR9.6-2钻夹头

楼主(2019-05-04):
之前找了一把报废的BOSCH充电钻

型号,GSR9.6-2

损坏的原因很简单,夹具坏了,无法锁定

既然是夹头坏了,那就拆下来看看吧
BOSCH的钻,夹头里面有一个锁定螺钉
先把它拆掉,话说没有合适的梅花扳手,无意间发现一个一字批头尺寸差不多
于是,用一字批头对付着给拧下来了

然后,就可以旋下夹头了,记得这个螺纹是反向的

拆下的坏夹头和固定螺钉

主轴

找BOSCH售后订了一个新夹头过来,不贵

新旧对比

反步骤,装夹头

拧紧锁定螺钉

搞定,电钻可以发挥余热了

网友:
不错,夹头可以通用吧

网友:
夹头一般通用的

网友:
售后卖的东西一般都不便宜
博世售后买的夹头多少钱呢?

网友:
一个夹头都售后.公司一个这钻坏了,碳刷没了,领导定了个电机350日民币,我说买个普通钻才几十块钱,一个电机用不了这钱,没办法,几十,个人是不可能出,几百有公家出.这钻修完估计卖不上100吧,都不如直接卖电机了.

网友:
可能有纪念意义,这个时候价格不是问题

网友A:
这玩意随便几块钱买一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随便几块钱买一个吧

不是原配件的话,三四块钱

网友:
比较关注夹头售后是什么价格

网友:
有纪念意义

网友B:
我的怎么拧不下来……

网友:
其实夹头随便选个也不错的都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怎么拧不下来……

因为夹头是反螺纹的,需要反方向拧才能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夹头是反螺纹的,需要反方向拧才能下来

我的螺丝拧花都没拧下来……最后连波箱一起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