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别人送的路由器 中国电信送的 A-040W-Q

楼主(2019-05-04):
别人不要的。。看着2.4G 5G双频看看有什么固件玩。网上找不到资料。。。所以拆拆看有什么好固件玩。

正面

A-040W-Q 上海诺基亚贝尔?

进入设置界面。。

连厂家牌子信息等都没有,估计是国家保密产品。。

拆开看看什么配置。。一眼见到散热片,好像不是铝合金,以前没看过,以为什么高科技。。摸摸原来陶瓷散热片。。

CPU 内存

无线。。没功放。看到这样就不想折腾了。。本来想拆散热片看看。。都没有热情了。

内存

放大点,没找到资料。。

背面,128M的FLASH  估计配置也不会太低。。还是有点惊喜的。。可惜这样的闪存没工具玩了。。

板子编号。。

仔细找找,有疑似TTL接口。。

接口背面。。

算了装机。看来也不是什么好东东。有空再玩了。。。。。。。

网友(2019-07-24):
这货可以拆了看看芯片,我个人表示也是见过一些路由的只是真真没见过一个芯片同时解决2.4g和5g的,强烈希望拆开看看是什么黑科技!而且这货是个千兆路由,还是有得玩的!

网友A:
D9PTK MT41K128M16JT-125:K   128M16=256M8   DDR3L-1600 1.35V

网友(2019-10-25):
不错。就是NAND 不好刷。。。。

网友B:
如果可以telnet上去, 直接免拆刷, 还是不错的。。

网友:
2.4/5G WiFi芯片合一,估计是MTK的7615D,而且是4GE口,那么主芯片应该就是7621A之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可以telnet上去, 直接免拆刷, 还是不错的。。

什么命令

网友C:
我也有一个,拆了NAND有SPI焊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个,拆了NAND有SPI焊盘

这就好玩了啊,上个8脚的SPI就行了,那个 电阻/电容?空焊盘是不是也要补

网友D(2019-11-30):
R161换到R158         R163换到R166

网友:
外置功放这个东西见仁见智吧
我以前有个猫 电信送的,白色的能立起来的带两根小天线
目测那天线也就3dbi的增益
拆开看过没有外置功放
但是穿墙效果甚至和我现在用的K3不相上下,也很稳定
不知道怎么做到的
最好还是用手机各个房间测一下再下定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R161换到R158         R163换到R166

你改好了?咋查出来的改哪个电阻。另有EEPROM没

网友:
TTL刷一个MTK通用breed,然后刷入padavan愉快玩耍了

网友E:
我有刷好的IK Q80。。。。。要有的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刷好的IK Q80。。。。。要有的没

怎么刷?能分享下吗?

网友(2020-01-03):
怎么刷?能分享下吗?

网友:
与这电信定制 瑞斯达康MSG1500一样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00569

网友:
引用 网友A:
D9PTK MT41K128M16JT-125:K   128M16=256M8   DDR3L-1600 1.35V

镁光D9颗粒,超频利器啊

网友:
挺好的,一般家用也够了,省着在开个路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