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下新大陆智能电视盒子的破解(只说思路,我没成功TAT)

楼主(2019-05-04):
最近老太太家里装了光线,广电的(不是我让装的,姐找人装的),带高清电视和宽带,一年费用1k+。。。网速挺快的,速度没测。还送了个智能机顶盒(新大陆nl-71),无延迟不缓冲直接看电视(不走网络,走同轴)。
广电的盒子大家都知道,国产tvos(其实就是安卓5.0/5.1),apk安装总是失败,要从自带的应用商店里下载,但是应用商店里基本上什么都没有。
因为费用还剩不少,就想着不影响原本的系统然后装几个apk
现在有两个方案

连接盒子ttl,进入shell,装apk

用fiddler偷梁换柱,把应用商店里的apk换成我要的,或者自建服务器,ARP欺骗盒子,让其下载并安装我要的apk
第二个太麻烦,就先用的第一个,但是有个问题,ttl能读出消息,但是无论如何敲键盘都没反应,已确认rx,tx端接触没问题
一般ttl进去就应该是#了
tx rx接线盒速率就放在下面了,希望能有人成功(我怀疑我设备有问题)

最后发下配置
ram 1g ddr3 sk海力士
cpu 海思hi3798mv200 bga封装,所以直接引脚不可能
rom 三星 emmc 8g

补充内容 (2019-5-10 20:19):
是115200!!!写错了

网友A:
你看看 机顶盒有插网线没   设置里面 有没有拨号  要是有拨号   就是内网   这号和宽带帐号不一样  连接上了 才能点播什么的  内容很少

有线电视 同轴 当然不卡  不过都淘胎了 进来 或者在井道有光纤 转换成同轴设备

我就是广电搞电视的  不懂 可以短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 机顶盒有插网线没   设置里面 有没有拨号  要是有拨号   就是内网   这号和宽带帐号不一样  连接上 ...

现在还有费用,一切正常,就是想装个沙发桌面这种app,结果死活装不上,应用商店里的东西少的可怜

网友:
感谢,真正的技术dalao。
学到了些看不明白大概也不会用的知识

网友:
有没有破解 EC2106 V2的  华为  盒子

网友B:
楼主:你的速率11520 少了个0 啊, 试试 1152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 机顶盒有插网线没   设置里面 有没有拨号  要是有拨号   就是内网   这号和宽带帐号不一样  连接上 ...

现在广电入户技术是用C-Docsis,还是I-P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速率11520 少了个0 啊, 试试 115200

写错了。。。就是115200,输出一切正常,uboot信息正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写错了。。。就是115200,输出一切正常,uboot信息正常

用hitool备份分区,改kernel,能打开TTL,硬件没问题的情况下

网友A:
围观群众,广电的盒子不是你想改就能改的    强行短接  刷机 就是个网格盒子 (看不成有线了) 不过这盒子硬件可以

网友:
能识别u盘吗   用u盘装   把当贝桌面和当贝市场装上

网友(2019-06-13):
用第二个方法吧,一点都不麻烦。我之前从网上买了个二手移动盒子准备刷机使用的,但刷之前看了下,直接就能用IPTV系统,里面自带了账号,懒得刷了,软件就是用第二个方法装的。你说的这种TTL不能输入的情况,营运商的盒子有些也会遇到,有些是故意砍掉了输入的。

网友(2020-11-10):
引用 网友A:
围观群众,广电的盒子不是你想改就能改的    强行短接  刷机 就是个网格盒子 (看不成有线了) 不过这盒子 ...

我有个ac9v200盒子。也是这恶心的tvos。有办法连上ttl破解吗?cpu是via的elite 1000,这cpu太冷门了,也找不到包。就想破解一下。主板上ttl隐藏也很深

网友D:
楼主河北的吧 , 新版广电4k盒子有两个网口,一个连外网的,另一个是内网专用负责回看和内部app,内网的网口连到广电猫的第二网口会推送升级固件,在升级完的重启的时候我U盘没有拔下来稀里糊涂的把里面的app装了进去,但是在广电os里面找不到,后来在悟空遥控的帮助下启动了app可以使用。但无线只能做热点用后来没时间折腾就没有继续。我这个配置是2G运存 速度挺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河北的吧 , 新版广电4k盒子有两个网口,一个连外网的,另一个是内网专用负责回看和内部app,内网的网 ...

你是怎么用悟空遥控找到app的?我也试试

网友E(2020-12-18):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 机顶盒有插网线没   设置里面 有没有拨号  要是有拨号   就是内网   这号和宽带帐号不一样  连接上 ...

请问老师, 广电光纤宽带,光猫型号:成都康特电子高新科技公司  生产的 吉比特无源光纤接入用户端设备(GPON ONU)GPNB04

广电4K机顶盒型号:长虹 OTS-4K ,

广电4K机顶盒 与 广电光猫 用射频线(铜线)连接 ,另外,广电4K机顶盒 与 广电光猫 也用了网线连接
这种情况,要设置  回看 功能,应如何设置?

广电维修人员上门,说,设置  回看功能,开口要多加300多元,就没搞,
但我听有 开通 回看 功能 的家庭 说,广电维修人员也只是操作了一下,就能看  回看了,广电维修人员并没有带电脑操作,
我想学习一下,如何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hitool备份分区,改kernel,能打开TTL,硬件没问题的情况下

进cos-recovery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围观群众,广电的盒子不是你想改就能改的    强行短接  刷机 就是个网格盒子 (看不成有线了) 不过这盒子 ...

一个老款广电盒子终于被我攻破了有点惊奇的发现,第一,uutvos=cos+电视界面,底层是安卓4.1,内核我还没给解开,等我解开内核就可以进一步破解了。我试着放apk进去,果然不识别,我打算伪装包名来替换自带apk试试。启动了当贝啥都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老师, 广电光纤宽带,光猫型号:成都康特电子高新科技公司  生产的 吉比特无源光纤接入用户端设备(G ...

qq 82137395 有时间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