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冰箱偶尔发出很响的哒哒声音

楼主(2019-05-04):
动手拆解之前,先求教大家。如题,LG冰箱能正常工作,但偶尔发出很响的哒哒声音,持续也就2~3秒。有点像继电器那种电子开关的声音,但比那个大多了。这种声音情况有十多年了。现在次数多了点,而且这声音与压缩机工作时的声音有区别。
也看了些案例分析文章,但还是拿捏不准。到底是PTC启动器还是保护器以及运行电容出问题了?这么大声音是哪个原件发出的,是压缩机还是三通电磁阀?哪位技术大神给分析分析呀!

网友A:
我觉得你这个是冰箱没放稳,或不水平。压缩机壳体里面的机芯是三个弹簧挂住悬空的,当不水平的时候可能碰到壳体。
参考一下老论坛我有发过冰箱压缩机拆解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这个是冰箱没放稳,或不水平。压缩机壳体里面的机芯是三个弹簧挂住悬空的,当不水平的时候可能碰到 ...

若是不平,那只要压缩机工作,就会发生碰撞声呀,可是有时候安静时能听到压缩机正常工作时的声音啊!?

网友:
先检查下启动器,是重锤的吧,

网友:
业余。先拆看pTC和测量电容。测量压缩机引脚电阻,备注下。

网友:
是无霜冰箱吗?可能是除霜风扇工作发出的声音

网友:
好像在底部垫一些废旧内胎应该能好些。我家的风冷冰箱,是风机部分很响,好像是除霜设计有缺陷,先加个定时器插座,弄成凌晨0点断电,凌晨4点通电凑合解决风机部分很响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若是不平,那只要压缩机工作,就会发生碰撞声呀,可是有时候安静时能听到压缩机正常工作时的声音啊!? ...

若不平的话,机芯距离一边壳体间隙小一边间隙大。当启动的时候机芯振动大就会碰到壳体。(因为转速不够额定转速,离心力跟转速成正比例关系,离心平衡块不能平衡曲柄滑块的偏心力矩,所以产生附加的振动)

还有一种可能,即使压缩机正常工作,也会产生各种低频谐波,周期可能很长,达到数秒钟。恰巧跟机芯固有频率谐振,放大了振幅。举个例子,你有没有听到过松动的电脑机箱发出间歇的振动声音? 风扇不可能转的这么慢,那这么低的频率是哪儿来的呢?

网友(2019-12-16):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这个是冰箱没放稳,或不水平。压缩机壳体里面的机芯是三个弹簧挂住悬空的,当不水平的时候可能碰到 ...

您好,我家冰箱有时也哒哒响,我晃压缩机就是机芯撞压缩机壁的声音,但不是经常会有哒哒响的声音,有时一天响一次,怎么回事,谢谢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若不平的话,机芯距离一边壳体间隙小一边间隙大。当启动的时候机芯振动大就会碰到壳体。(因为转速不够额 ...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能指点一下么,我家的偶尔也这样哒哒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若是不平,那只要压缩机工作,就会发生碰撞声呀,可是有时候安静时能听到压缩机正常工作时的声音啊!? ...

我家冰箱有时也这样,应该就是您说的这两个原因,如果是“压缩机正常工作,也会产生各种低频谐波,周期可能很长,达到数秒钟。恰巧跟机芯固有频率谐振,放大了振幅。”该怎么办呀,谢谢指导。

网友:
您好,你家冰箱哒哒响问题找到了么,该怎么解决,我家冰箱有时也这样,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若不平的话,机芯距离一边壳体间隙小一边间隙大。当启动的时候机芯振动大就会碰到壳体。(因为转速不够额 ...

您好,如果是“压缩机正常工作,也会产生各种低频谐波,周期可能很长,达到数秒钟。恰巧跟机芯固有频率谐振,放大了振幅。”该怎么解决?我家冰箱也有这个问题,求指点,谢谢。

网友:
您好,你家冰箱哒哒响的问题解决了么,我家的偶尔也这样,该怎么办呀,谢谢指点。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分温区可调温多门冰箱,为了精准控制各温区温度除了控制压缩机起停、另外有电磁阀控制各门箱内制冷剂的停上或流动,可能是电磁阀吸合不果断产生的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分温区可调温多门冰箱,为了精准控制各温区温度除了控制压缩机起停、另外有电磁阀控制各门箱内制 ...

那该怎么解决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分温区可调温多门冰箱,为了精准控制各温区温度除了控制压缩机起停、另外有电磁阀控制各门箱内制 ...

您是指哒哒声是制冷剂的声音?

网友:
除霜作业的响声,西门子偶尔也有

楼主(2020-02-18):
有几次,开冰箱门,它也发出这种急速的哒哒声音。唉,就是找不到病根呀...

网友:
正常现象,可能是冰箱没有放平,更大的可能是压缩机本身有安装缺陷,,只要功能正常,就不用管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