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超霸GPKB02GW电池充电器拆解

楼主(2019-05-04):
超霸GPKB02GW电池充电器

end

网友A:
电流好小,3000mah要充2天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流好小,3000mah要充2天了

木有这么大的镍氢电池。。。。。除非元首是土豪。。。

网友:
谢谢分享。。。。。这类镍氢充电器,都是垃圾货。。。。。

网友:
实在是一般化的做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木有这么大的镍氢电池。。。。。除非元首是土豪。。。

有啊,前几天看到有坛友晒出来的,偶10几年前撸的就是2200mah的了,当然都是标称哈

网友:
看上去应该是一个变压器小电流恒流傻充,至少比急速充电器拒充要好。

网友:
感觉还是CS2A好用!

网友(2019-08-16):
引用 网友A:
电流好小,3000mah要充2天了

这款是早期的,那时没这么大容量的镍氢电池。不过,小电流不伤电池,也是有好处的。一般都有备份的,不会这么急。

网友:
这是早期的超霸镍氢充电器。贴片三极管是用来提供恒流的,比现在的电阻限流好多了(现在超市卖的超霸充电器虽然充电电流大了点,但基本都是电阻限流的,比这个还是差远了。

网友:
这种的GP,手头有两个一个大一个小,亚光罩都掉了,

网友C(2021-04-02):
早百度一下就能看到你的拆解贴了,我自己暴力了一番,没有发现标签后面的螺丝,后背塑料板两半了......

想问一下大神,如何处理接触片绿色的氧化绣?

网友D:
充电太慢了,还只是个傻充根本不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早百度一下就能看到你的拆解贴了,我自己暴力了一番,没有发现标签后面的螺丝,后背塑料板两半了......

想 ...

稀硫酸除锈,之后无水酒精或者清水擦洗、晾干

网友(2021-11-09):
引用 网友D:
充电太慢了,还只是个傻充根本不好用了

我认为还是傻充好用,自动判断充满不靠谱

网友(2024-06-08):
用了这么多镍铬镍氢,很多都内阻变大,现在感觉还是0.1c充电小电流充电靠谱,少发热,减少电解液蒸发,是不是内阻变大的几率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好小,3000mah要充2天了

充电电流小,对电池好

网友:
早期见过,后来不记得了,自用四个槽位的。

网友:
这是恒流傻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