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新买的烙铁用3次烙铁头就不行了

楼主(2019-05-04):
年前买的60w内热烙铁,买了3个头
自带的头总共用了3次,就不行了,全氧化,不上锡
用的时候很小心,也没用它烙塑料,用时候插上,不用就拔下来
为啥氧化还那么快?是焊锡的问题吗?
单位的烙铁也是普通的外热烙铁,普通的烙铁头,经常用也没这样,就算头上都是渣渣,在烙铁座上蹭蹭就又亮闪闪了
为啥我用这么费头呢?都焊的是同样的东西,而且我用的还比较少
是沾松香的问题吗?之前的外热烙铁也没用过松香,也氧化。
新头我也都是先镀上锡才用的,这么注意了,怎么还氧化这么快!单位的烙铁比我买的还便宜呢!

网友:
焊锡用好点的, 烙铁可以调温的, 用得不多一个头可以管很多年.

网友:
60w内热烙铁我一年之内用才不到10次,最后一次一插电啪的一声挂了,拆开才发现头是铁的。

网友A:
一般焊脚用30-40W就可以吧 ……60w 100w 用de少……挂掉氧化层浸松香修修看,头子就是耗材 ,加个可控硅调压一半用

网友B:
有可能是温度高了,致使烙铁头氧化快。

网友:
只有字无图

网友C:
新头一般有镀层,先要上锡保养,还有估计是您的烙铁温度太高,极易氧化

网友D:
不是调温的吧,高温引起的吧?加个调速,调光开关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焊脚用30-40W就可以吧 ……60w 100w 用de少……挂掉氧化层浸松香修修看,头子就是耗材 ,加个可控硅调 ...

之前用的外热30w的,也是氧化严重,心想买个60w加热快,温度高一些,就算氧化了自身温度也高,没准能隔着氧化层化锡,看来是我太天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温度高了,致使烙铁头氧化快。

单位的那个我们用都一插就一上午一下午的,有的时候啥也不干,干烧一上午也都霍霍两年了,这个60w的温度是高,我都用时候插上,不用就马上拔下来,因为热的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调温的吧,高温引起的吧?加个调速,调光开关试一下

加一个二极管行吗,功率减一半?

网友:
这么不好用,卖给我吧

网友:
头子本身质量问题,不说好的,我手里的两个黄花,都曾经忘记拔插了两个小时,头子看都氧化变色了,高温海绵上蹭一蹭照样光亮,上锡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头一般有镀层,先要上锡保养,还有估计是您的烙铁温度太高,极易氧化

大神,好久不见了。

没看到你冒泡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加一个二极管行吗,功率减一半?

现在这种简易的一体化烙铁只相信广州“高洁黄花”的了,虽然说被那个“AB不凡”给收购了,但质量还是杠杠的。

网友:
长时间高温对烙铁头是致命的伤害

网友:
我之前是刀刮  泡泡松香就上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这种简易的一体化烙铁只相信广州“高洁黄花”的了,虽然说被那个“AB不凡”给收购了,但质量还是杠杠 ...

收购了?还真的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一个二极管行吗,功率减一半?

完全可以,二极管上并一个开关,想高温开关闭合

网友:
60瓦,不带恒温,烧死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