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LiitoKala Lii-500充电器拆解,百元内最具性价比?

楼主(2019-05-04):
买了一点电池,需要一个充电器
听说这货是百元内最具性价比的多功能充电器,于是就在淘宝买了一只

正面

反面
字体浓浓的山寨味

我去,难道中招了?

测试一下果然有问题,通道2不正常

和商家扯皮中还出现了这个情况

和所谓的技术人员扯皮的一部分对话
表示完全无语了............

好吧,开拆
尼玛好脏..........
好多手工焊接的痕迹

无字主控

这两个是啥?
hof4051

正面
4个大功率mos管

近照
mos管30n06
放电用的,可惜没加散热片

4个8205A
下面带硅脂的貌似是热敏电阻

这种质量也敢出厂?
要么就是返修货,好歹也洗一洗吧

USB输出升压部分
充电器体积那么大,这功能真的没啥用......

无字液晶驱动芯片,不是牛屎好评

液晶连接不是导电橡胶的,还不错

本来是打算叫商家给我换一个就算了
但是他那应对方式让我超无语..............
大概他自己也知道他卖的是什么货色吧

求推荐一款多功能充电器,不要太贵

网友A:
我就用的这款啊用了2年了还可以,有的电池充电电流大了发热严重这个可以调小电流很好用,以前88买的

网友B:
升降压的4个DCDC芯片不拍一下吗?对应4个电感。
看电感的颜色像是铝线。100元4个铝线电感。折合25元一个电感哈。
以上纯属娱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降压的4个DCDC芯片不拍一下吗?对应4个电感。
看电感的颜色像是铝线。100元4个铝线电感。折合25元一个电 ...

apm9435不是有拍么,只是角度问题拍不太清楚那字体
现在已经退了,想再拍也拍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用的这款啊用了2年了还可以,有的电池充电电流大了发热严重这个可以调小电流很好用,以前88买的 ...

大概那会质检还比较留心吧
现在给我发的完全就是小作坊出品,还跟我说都这样.............
现在都不知道还要不要买了

网友:
原来我也想买这款,现在看了楼主的拆机图,还真下不了决心。

网友B:
HOF4051是什么芯片。功能是什么。
看起来像是意法半导体的,有个ST的标。但是淘宝查询不到此芯片型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OF4051是什么芯片。功能是什么。
看起来像是意法半导体的,有个ST的标。但是淘宝查询不到此芯片型号。 ...

确定不是hef4051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定不是hef4051么

充电器已经发回去了,无法再查了
但是看拍照应该就是O不是E

网友:
和你一个牌子,17年买的双通道,只能充锂电,58元,要自己配个12V电源供电。可以自动测试容量数据不是太离谱,有测内阻功能别当真只能做个参考,用到现在没啥问题。

网友:
看起来没问题!!

网友:
必须IC99啊

网友D:
你直接买一个b6都比这个东西好用。

楼主:
ic99不是不好
最大的问题是长时间没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直接买一个b6都比这个东西好用。

淘宝看了一下,这东西充普通电池比较麻烦啊

网友:
我买的是200块钱的耐杰的,造型和显示和这个一样。我是买贵了吗?我的是用的久了,液晶缺笔画了,有单独的显示屏卖吗?有大神能提供下信息不?

网友:
我直接买个这种的,安卓手机插口,充满自停,又便宜又方便

网友:
还是IC99靠谱

网友:
个人觉得同价位性能差不多的就只有奔马(KINGMA)的万能充了

网友:
上网查了下ic99,似乎淘宝上数量特别少,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