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问买哪种最合适我的情况!!!推荐充电电钻(已解决)

楼主(2019-05-04):
谢谢所有回答我的兄弟 祝你们生活幸福美满 锁帖吧 已经懂了不少了
我没太多要求 就水泥墙打6个(6mm)的孔   赛个塑料膨胀管进去就Ok 这种情况 多少V够用   而且用的少 不需要双电  提前充满电 肯定够用   买哪个好 越便宜越好

网友:
毫无疑问,21v电锤。

网友A:
这种说法,那就不要买,借

我是认为,男人,家里总要干点事的,谁家里一辈子没个这里改下,那里修补下的事。并且也这也是男人的玩具。

这里开个玩笑,只是玩笑,我挺喜欢帮人家忙的,但一般都看女主人漂亮点跑得更快

网友B:
总共打6个然后就不用了?还是每次打6个?要是就用一次建议随便借个电锤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总共打6个然后就不用了?还是每次打6个?要是就用一次建议随便借个电锤就行 ...

人家是打6MM大的孔

网友:
普通水泥牆18v的充電鑽勉強可以,混凝土別想了,只能上電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人家是打6MM大的孔

手机看帖不仔细,6mm孔混凝土的话5401足够了

网友:
12伏特的锂电电锤可以在红砖水泥墙上打30个6mm的孔;混凝土墙6mm完全可以打进去,数量未知,不少于4个。

我用的是工匠之神,特畅恒代工或者就是同一牌子吧。

网友:
买个220V的冲击钻就行,用完吃灰也不用担心电池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种说法,那就不要买,借

我是认为,男人,家里总要干点事的,谁家里一辈子没个这里改下,那里修补下的事 ...

你这个貌似有故事,你是隔壁老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貌似有故事,你是隔壁老王?

你明显没仔细看,就算是隔壁的啥啥,也是隔壁老杨。

网友:
220V手电钻可以,要水泥钻头

网友:
就干一次?那就借个电锤吧

网友:
5401吧,电锤明显好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