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为了一时爽YY,D了个洗白白的玩意来给喷油嘴洗澡

楼主(2019-05-04):
小三十年了,没洗过喷油嘴,感觉不好意思,到处查资料,个人认为还是拆下来超声波清洗会比较彻底,节前把超声波清洗机D好了,放假有空就可以超一下了,哈哈拆喷油嘴不说了,就是拔插头,扭螺丝,外加一点点力气向外拔就好了,注意要断开汽油管道,所以得防火、防火、防火!漏出来的汽油可以接起来再倒回油箱,我基本没有浪费,嘿嘿
把喷油嘴丢水里,加上一些洗抽油烟机的去污剂,打开开关,立马看到污垢像云一样从物件表面散发出来

喷油嘴光洗外面还不行,内部也得洗洗,所以得加电,让喷油嘴内部的针运动起来,正负极接好,不要短路,12v电瓶一下一下的通断,最好不要长时间一直接通,有损坏的可能

在一下一下的接通电源的同时,就会看到很多污垢从喷油孔中散发出来,有一种莫名的快感,哈哈
总共洗了四次,前面两次放的油烟机清洗剂,洗完水很浑浊,后两次清水过

最后用热风吹干,我还用节气门清洗剂加压喷了试,雾化那是相当好,爽
最后看战果

网友A:
这个洗好还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洗好还可以用?

为什么不能?这样洗好了更好用

网友:
洗洗更健康,八个皮圈一起换掉

网友:
用清洗化油器的喷剂,小管上缠上医用胶布,插在喷油嘴上,找个人间断连接电瓶,直到喷出雾状就清洗好了。我试过效果很好,

楼主:
那样也是可以的,但是强迫症要完全洗白白,哈

网友:
你家小三被你折腾成新车了。我比较好奇超声波清洗机怎么做的

网友:
用水洗靠谱吗?

网友B:
话说家里的超声波放着吃灰,发现基本洗不干净

网友C:
水洗这个有点说不过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家里的超声波放着吃灰,发现基本洗不干净

功率太小?功率小了基本洗不干净,要用工业振子头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洗这个有点说不过去吧

水洗可以的,加入一些清洁剂,最后里外弄干就好

网友:
洗的真干净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率太小?功率小了基本洗不干净,要用工业振子头的那种

两个头,100W应该

网友:
注意电磁铁里的线圈要晾干,油烟机清洗剂显碱性,有腐蚀线圈的可能,一定要用纯化水再多超神几次,晾干后再用,不可烘干。

网友(2022-12-10):
有没有想过把4孔的喷油嘴换成8孔的?

网友:
洗得好干净,看着特别解压

网友:
论坛人才济济,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直接用化清剂+电池+鳄鱼夹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