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笔记本电脑拆下的液晶屏上网去找驱动板居然没有

楼主(2019-05-04):
深感意外啊。
这些LED的屏幕居然没有驱动板支持的。我上网问问高手、师傅看看

那些茶色的排线是什么作用的?是LED的电源吗?

两个LED屏幕都是这样的40P的连接器。

原来这些接口里面有高电压,一不小心短路就会烧。不知道换连接器是不是会好?

网友A:
40针笔记本屏lvds,驱动板很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针笔记本屏lvds,驱动板很好找,

现在屏幕的背光不亮,有没有办法修复?
LCD背光的坏了,我自己拆了换LED灯管就正常使用了,现在的这个是LED背光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也可以换LED?

网友B:
信号是LVDS (1 ch, 6-bit)的,分辨率是1280×800。有这两个信息就行了,上网找驱动板把屏型号或者把屏信号类型和分辨率告诉告诉卖家,卖家会帮烧写对应的程序就可以用了,驱动板基本是通用的只是驱动程序不一样。

网友:
看你的接口估计是单6的屏有万能驱动板,跳线就可以适应不同的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是LVDS (1 ch, 6-bit)的,分辨率是1280×800。有这两个信息就行了,上网找驱动板把屏型号或者把屏信号 ...

高手你好,你是看液晶屏上面的型号之后查询到参数之后知道这些信息的吗?LVDS (1 ch, 6-bit)的,分辨率是1280×800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你好,你是看液晶屏上面的型号之后查询到参数之后知道这些信息的吗?LVDS (1 ch, 6-bit)的,分辨率是 ...

对啊,网上有啊,连接在这http://www.panelook.cn/LTN121AT0 ... meter_cn_15624.html

网友C:
这个屏线的转接线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屏线的转接线有没有?

没有啊。想着买驱动板的时候一起买。如果有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屏幕的背光不亮,有没有办法修复?
LCD背光的坏了,我自己拆了换LED灯管就正常使用了,现在的这个是LE ...

理论和实际上都是可以换的,不过要自己慢慢拆,led灯条粘在下面的,要慢慢拆。去维修店是不会给你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理论和实际上都是可以换的,不过要自己慢慢拆,led灯条粘在下面的,要慢慢拆。去维修店是不会给你换的 ...

我猜想应该是 其中一个LED断路了,因为是串联的,所以背光不亮了。只能整条LED灯条一起换了。假如难拆,我或者可以挑开上方的导光板加一个外接的LED灯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