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新盘上电次数疑问

楼主(2019-05-04):
如题,就新盘上电次数问题,网上有多种说法,有说显示1次、2次、3次的都正常,还有坛友说过,“厂家开卡一般设定上电次数为负一或者负二,所以一般新盘上电通电次数肯定是1”.
不知哪种是比较权威的说法,请教大伙,发表各自的看法。

网友A:
日立盘买过几个,都是2,并且不安全断电都是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日立盘买过几个,都是2,并且不安全断电都是1……

那肯定是因为卖家上电试验了,然后直接拔电源。。。

网友:
如果是纯新的,上电次数绝对是1,我试过正品三星,KST,Intel520 330 530 SM961,如果像是楼上那种一般是卖家为了验证好坏插电试试,但是如果是比较旧的型号上电有次数就要小心了。。。。很可能是被清零过的。。。

网友:
怎么说,这个不绝对
因为出厂测试后,会清smart

网友:
smart 也叫诊断日志

是日志 当然有时候就会乱记
如硬盘接硬盘盒
硬盘拿和硬盘不协调
smart就乱记一堆 失误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