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週末加班無聊改個插頭

楼主(2019-05-04):
【5月18日更新】在各位大神的指點下,更正了,具體發圖在18樓,感謝!

沒什麼技術含量,
只需要手巧即可,
一點點也行。

原裝的線比較短,但是質量很好,銅芯很足。

因為短,所以決定整個頭不要了,故而要狠心。
當然更狠心的話。。。可以連實心頭都切了。。。我後來才想到的。

我覺得已經非常狠心了,我以前都還留下一小段(利用頭子,這次只能直接扔掉頭的了)

沒什麼技術含量,只需要注意不要短路或者留下可能短路的隱患即可。

線頭壓好一點,盡量留多點給鎖緊的螺絲(接觸部分)即可

這樣就完成了,收工。。。

今天是五四,一個有紀念意義的日子。。。

网友:
改个漏电保护插头

网友:
英制插头 不是左零右火设计吗   这个有点意思

网友:
謝謝分享,LZ单位用英标插座?

网友:
不太标准哟,虽然是交流电,但还是按左零右火标准,棕色是火,蓝色是零,红黄接地

网友:
这插头。。。。难道楼主是香港的?

网友A:
搞不懂为啥英标插头要这么大

网友:
为什么要改呢?插座不兼容?

网友:
这大插头要有合适的插座

网友:
这个插头做得很精致。

网友:
第一次见插头里带保险管的

网友B:
插头里带保险丝的少见,也就英标能装的下

网友:
英标和国标的LN是相反的?

网友:
我说字体看着眼熟呢   原来朋友换头像了

网友:
用英国头,难道你在香港

网友:
零火线反了吧,可是标记怎么也是反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头里带保险丝的少见,也就英标能装的下

公牛的国标插头有带保险丝的。

楼主:
感謝各位專家朋友,已經更正如下:

感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不懂为啥英标插头要这么大

低电压,大电流

网友(2019-11-29):
更换的插头不错!我一般都是整根线都换,留着以后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