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秀一下刚做好的木板白光烙铁

楼主(2019-05-04):
最近闲来无事,整理东西的时候看到还有几片不知道什么时候买的LM358,就想着用它做的什么东西,随后有翻出以前多买的907手柄,于是就想着再做一恒温烙铁。说干就干,可是找来找去都没有24的变压器。正想放弃的时候我想到了已经下岗了的笔记本电源。可是笔记本电源是19.4V 4A的。首先要做的就是改电源电压。用的芯片全是定制的,查不到任何资料。简单的改一下,但是只能改到22.5V 再高就保护了,想要达到24V只能绕变压器,想想22.5V就22.5V吧。然后开始制作控制板,用LM358做其实很简单,找不到PMOS我用的是NMOS,图论坛有我就不发了。

我用的配件清单:
1:907手柄一只(我这个是热电阻的)
2:5K点位器一只
3:”品“字插座一只
4:航空插头一对
5:船形开关一只
6:装修用剩下的木板 (因原来的电源壳刚刚够装下一个电源板)
7:美工刀一把(用来给木板开孔)
8:LM358一块
9:一些电阻电容(搞电子的随便翻一大堆)

看成品图吧。

正面

侧面

背面

内部

右边控制板,左边笔记本电源

最低200度显示

380度

500度(最高)

以后下乡维修就方便多了

网友A:
论坛过去的图都不带温度显示啊,你这温度显示怎么改的?分享一下呗。

网友:
很不错,分享一下,咱也做做

网友:
这个盒子体积也大了点,以前看坛友做的内置18650的都比这个小,我也是用的笔记本电源做的可调电源+T12也没有这么大

网友:
看到塑料膨胀螺丝做盖板固定螺栓柱觉得有点可乐,哈哈

网友B:
用什胶粘的塑膨胀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论坛过去的图都不带温度显示啊,你这温度显示怎么改的?分享一下呗。 ...

可以去老版论坛找详细的改装帖子,有原来收藏的电路图如下。

网友:
电压表改温度显示,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去老版论坛找详细的改装帖子,有原来收藏的电路图如下。

谢谢提供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什胶粘的塑膨胀管?

热熔胶定形  再用AB胶加固

楼主:
这个不能显示烙铁的实际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去老版论坛找详细的改装帖子,有原来收藏的电路图如下。

收藏一下

网友:
谢谢分享,正在考虑要不要做一个

网友:
收藏下,都是高手啊!

网友:
这个烙铁真是百花齐放啊

网友:
可以加个电瓶接口

网友:
这个盒子不太好,电源放里面影响散热,其实不用内置电源,这个可以做成一个小盒子附在电源上,或者做成线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