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这个震荡线圈如何无损取下?

楼主(2019-05-04):
一个法国晶体管钟震荡线圈坏了,找了一个国产晶体管钟的电路准备移植,这个脱胎震荡线圈如何取下?

网友A:
线圈都能坏?自己重绕一个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圈都能坏?自己重绕一个呗

没这个能力呀,脱胎线圈且线径0.02.

网友:
胶粘的吗?先用硅胶在外面包一层以免散架,然后……

网友B:
连电路板一起换,只换线圈有可能参数不一样,影响走时。

网友:
就是能够拆下来以后也难焊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电路板一起换,只换线圈有可能参数不一样,影响走时。

是的,准备把整个电路一起移植,但小板子装不下只能拆全部器件移植。

网友:
40几年前产物,钟摆饰物。

楼主:
今天用热风吹了线圈想试试高温是否可以融化,结果纹丝不动,感觉是什么胶水。

网友C:
我觉得可以把线圈连边上的PCB板一起切下来,再粘到待修的钟表的PCB上即可。

网友C:
你能找到这个也算不容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可以把线圈连边上的PCB板一起切下来,再粘到待修的钟表的PCB上即可。 ...

这是最后一招了,但是难度也巨大,因为原来的线圈是有一个凹下去的圆坑,因此切割必须沿线圈也是圆形,看看网友是否有取下来的经验传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能找到这个也算不容易了。

网上晶体管钟还是可以收到的,我是买了整个晶体管钟拆的。

网友D:
这种线圈轻易别取,年代久远,设计就没有拆这个选项
0.02的线是漆包线的极限了,这种线圈历经岁月没有霉断就已经不错了
取的话,肯定会断线,断线了,就只能等着哭了

网友E:
这种LC振荡器不够稳定吧!知不知频率多少的,用晶振做一个比这个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线圈轻易别取,年代久远,设计就没有拆这个选项
0.02的线是漆包线的极限了,这种线圈历经岁月没有霉断 ...

是啊,所以没有轻易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LC振荡器不够稳定吧!知不知频率多少的,用晶振做一个比这个好多了

它这个应该是只要稳定震荡就可以了,精度还是靠调节游丝来达到。

网友F:
千万别企图取下完整的线圈,确认线圈和电路完好的话,可以把钟的部位稍加改造把线圈按装上去才是第一选择。那个钟芯虽然稀少,但也没多大价值,我就是把这种钟的芯子掏出扔掉(原芯时完好的,就是费电~用1号电池再加上走时不准),换上一个普通的石英钟芯在壳子里,这样即走时准确又看上去还有陈年旧物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千万别企图取下完整的线圈,确认线圈和电路完好的话,可以把钟的部位稍加改造把线圈按装上去才是第一选择。 ...

我开始是想整体移植但因为放不下就放弃了,您说的是,实在没有办法取下来就整体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