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图中lm358的供电应该怎么连接

楼主(2019-05-04):
请教图中lm358的供电应该怎么连接,才能仿真

楼主:
沙发自己座了

网友:
需要2个358嘛?一个的话画错了,两个输出分别是U2a和U2b,你U3b就是另一个358的第二个输出了,电源随便接一个输出的就行了,另一个输出电源口会自动屏蔽。你这啥画图仿真软件?看着好别扭

网友A:
一般仿真要求接地的。4/8脚为电源正负端。

楼主:
改成这样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仿真要求接地的。4/8脚为电源正负端。

原来制式下4,8角有叉,改种制式有一组4,8角无叉,就可以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