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德森DS200超声波清洗机

楼主(2019-05-04):
收到一个坏的德森DS200超声波清洗机,拆开发现电路板上一个电感只有一个脚与电路板相连,哪位朋友有同型号的,拍个图片,或者有相关电路图的发个给我,谢谢

电路板背面

这个电感六个脚只有一个与板相连

网友A:
要么百度下有类似图纸?

网友:
联系厂家看给维修图纸不

网友B:
图上有3个孔,另一边也是三个孔,感觉应该是1浅蓝,2白,3蓝,看匝数蓝色就2匝,浅蓝和白色都一样的匝数,所以1,2可以互换,但另一端要和这边颜色对应。

网友:
看另一面憋,自我感觉一般情况下这玩意都对称安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百度下有类似图纸?

没有找到图纸,能提供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上有3个孔,另一边也是三个孔,感觉应该是1浅蓝,2白,3蓝,看匝数蓝色就2匝,浅蓝和白色都一样的匝数, ...

我感觉应该两边对应,但接上两三秒就烧13007,就不敢弄了,原来管子是好的,保险也没烧

网友:
这个板子也改清洗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感觉应该两边对应,但接上两三秒就烧13007,就不敢弄了,原来管子是好的,保险也没烧 ...

网上找找电路图看看吧,这个有点像节能灯那个磁环的绕法

网友:
6脚都要接,看你这个脚应该是断了吧,接法如图,再就检查二极管有没有击穿

网友:
检查下二极管有无击穿,另一个是我刚修好的超声波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