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SM3271AD优盘量关成功:CDROM+USBZIP

楼主(2019-05-04):
      最早用的3257ENAA优盘,量产,每次都成功。后来换成3271AC也可以用。最后一次换成3271AD了,就一直没有工具。好不容易等来了工具,也能认出来了。然后量产,CD正常,剩余容量只有一半了,32G 的,只有不到15G了,再量再少,只有8G了。然后试了两个盘都成这了,全新的优盘,可以售后,就等着过了五一返厂呢。今天下午突然灵感来了,就再次量,心想坏了,三个一起返修。没想到,竟然成功了。

网友:
量产工具那里下载

楼主:
量产吧,就有呀,这个板块也有。有个大神发的,叫我找下地址,发出来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254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age%3D1

网友A:
容量开小点也是有好处的,我就把SM3271 海力士3DTLC 32G量产成了8G SLC,写入速度从5M提升到18m: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量开小点也是有好处的,我就把SM3271 海力士3DTLC 32G量产成了8G SLC,写入速度从5M提升到18m ...

那也不能让他少一半吧。

网友B(2019-07-27):
看看我的设定选项里全部是灰色的,
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我的设定选项里全部是灰色的,
什么情况??

你密码填错了

网友B:
密码是:连续两个空格、或者320,
填错了吗?
应该是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密码是:连续两个空格、或者320,
填错了吗?
应该是多少

密码是空
我也买了几个3271的板子,等到手也来耍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密码是空
我也买了几个3271的板子,等到手也来耍耍

已经确定了,是空格。准备量产试试。谢谢你啦

网友B:
已成功量产,谢谢各位的鼎力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成功量产,谢谢各位的鼎力帮助!!!!

速度怎么样,有没有4k?

网友(2019-08-28):
请问各位大神为什么我的老是失败,谢谢大家

网友D:
请教各位大神,为什么我的老是失败,是不是哪里设置不对,谢谢!

网友(2019-10-26):
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楼主(2019-12-09):
你把芯片检测截图发出来。看看芯片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把芯片检测截图发出来。看看芯片对不对。

我的也失败,怎么回事。。有知道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各位大神,为什么我的老是失败,是不是哪里设置不对,谢谢!

你的弄好没?我的也是老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