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CD2025CP芯片为什么这么容易骚坏?

楼主(2019-05-04):
废板上拆了一枚CD2025CP功放芯片,就照下面这个图连接,接到12V电源试机时,喇叭里有“嗡”声,手摸了一下输入线,喇叭“嗡”声变大,几秒后就没声了。开始还以为是电源问题,换了一块9V电池照样一点声音没有(但电源通断瞬间有很小的咔咔音),接上音源也不放音,喇叭是正常的,自己焊的功放板子也没有脱焊,很可能是CD2025CP烧毁了。我就想知道,这芯片是纸糊的吗?为什么通电几秒钟就骚了?这个芯片可以支持3~15V供电,为什么12V试了一下就挂了?

网友A:
国产新片本来就缩水严重,标称值往往是极限值,这个应该是仿制TEA2025的吧,一般用5伏还凑合,你这烧掉估计跟过载有关,输入端应该并个电阻作钳位的,你直接这么手摸输入端,肯定过载啊,或者自激啊,干嘛拆下来呢,直接把那块电路切下来不好么!其实我有两块老掉牙的isa声卡,功放就是这种cd2025,一样的莫名其妙就烧掉了,质量差呗

网友:
少尿点,就不会那么骚了

网友:
是不是击穿了,12v电源如果是开关电源的话对地(人体)是有一个漏电流的,用手触碰电压差最低也有90v吧

网友:
买到次品了吧?我用电脑ATX电源带的正品TEA2025没问题

网友:
LZ 肯定买芯片的时候没问清楚   2025 国产的 有 6V  9V  12V的区分  就跟 TDA2822  便宜的基本是6v的 您弄12v不坏就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产新片本来就缩水严重,标称值往往是极限值,这个应该是仿制TEA2025的吧,一般用5伏还凑合,你这烧掉估计跟 ...

是 芯片耐压问题  国产的 2025 和2822 都是分档的  6V  9V  12V  楼主肯定买到6v的了  因为2-3毛的都是 6V的居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