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车载cd 不能播放视频

楼主(2019-05-04):
请大家看一下 有没有播放视频功能

网友:
你确定是CD机?那么放不了。放视频得DVD,激光波长不一样,解码器也不一样

网友:
先把cd vcd dvc 这三种常用名词理清楚

网友:
4 movie
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凤飞飞

网友:
看到有个movie,应该支持VCD或DVD的,如果不行就只能通过U盘看电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