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车用温度计并改装

楼主(2019-05-04):
用了几年的车用温度计由于设计不合理,每次换电池都需要拆开后盖更换,并且液晶屏与主板采用斑马纸连接,更换电池拆换次数多了难免会造成斑马纸折叠拉扯导致液晶屏显示缺画,于是乘五一放假有空闲时间动手拆修并改装。

原液晶屏与主板采用斑马纸连接,电池需要拆开后盖才能更换。

黑色的那颗是热敏电阻

牛屎芯片

后边是吸盘的,实际上根本就吸不稳,挡风玻璃上都吸不稳,原因就是因为设计不合理吸盘中间的固定螺钉会导致漏气

楼主:
由于斑马纸脱胶接触不良,于是拆掉斑马纸改成导电橡胶的,找出一块导电橡胶切割成合适的长度

再将原来必须拆开后盖换电池这不合理的设计改改,在后盖上电池部位钻个孔

装好导电橡胶

再找一片有孔的小铁片用来挡住电池

切掉多余的部分比好尺寸

装好试一下,还不错!不缺画了,并且更换电池方便了

网友A:
这种排线怎么焊接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排线怎么焊接比较好???

斑马纸排线的是不能焊接的,要用专门的工具加热加压才能贴好

网友:
可以买个吸盘挂钩拆件来用

网友:
这个创意好。

网友:
好手艺。往后多收胶条备用

网友:
我也有一个同款,也是吸不住
,电池坏了,焊了个7号电池,用了一年多了。固定
在电脑桌上当温度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斑马纸排线的是不能焊接的,要用专门的工具加热加压才能贴好

不一定要专用的,网上那飞线高手,有用打火机加助焊剂拆焊接BGA手机芯片。担心的话,在供应那取样三瓶无卤素助焊剂,然后再买一个万里电吹风机,像鼓风机涡轮增压外形的老式电吹风,调进气口相当于调节出气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要专用的,网上那飞线高手,有用打火机加助焊剂拆焊接BGA手机芯片。担心的话,在供应那取样三瓶无 ...

看你说的就知道你不懂BP机时代专门用于修理更换斑马纸排线的工具,这不是用焊锡能修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