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2.4V电机用3.7V锂电池带动用二极管串联的方法

楼主(2019-05-04):
怎么串联在电机上,求方法和图解。

网友:
一般二极管电流不够的,换3.6V电机,或者折中用铁锂

网友A:
1个0.7V,串两个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个0.7V,串两个就可以了

是在正极这边链接还是一边一个链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在正极这边链接还是一边一个链接。

无所谓在哪边,串进去能转就可以了。我才弄,串了两个,给小电风扇弄高低档。

网友:
直接串两个大个的两极管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