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十来年以前买的三洋经典充电器MQR03RN(MR57)

楼主(2019-05-04):
应该是08年买的,这个充电器记得当年还是很经典的,可以充4个AA或者两个AAA,如果只给两个AA充电的话,放到最两边的槽,可以快充。有一个放电按钮,长按可以放电,放完电以后自动开始充电。唯一的缺点就是充电声音,和蚊子嗡嗡一样,晚上充电不要放到枕头傍边。它和三洋最后的旗舰充电器MR58比起来,记得只差一个电量检测吧。
这是充电状态

这是放电状态,以及放电按钮

港版,豪力士的线。如果是日版就是折叠两插

两侧是快充

电路板正反面

我不懂,随便拆拆,你们将就着看看

芯片

很多充电器都坏了或者扔了,唯独这个充电器一直在用,而且一直很好用,不过如果家里电池多,最好再准备一个小电流的傻充,这个充电器有点挑电池,烂点的电池就不给充电。

网友A:
我的电池大部分都变成烂电池了,很少用,所以现在偶尔用用基本都是傻充。不过这个看着真不错。

网友B:
我有一个直插版本,壳子塑料脆了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啊

网友C:
看了鬼子的这些充电器,再看国产的没法看了

网友:
单片机,密密麻麻的米粒,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池大部分都变成烂电池了,很少用,所以现在偶尔用用基本都是傻充。不过这个看着真不错。 ...

我的松下3小时急速充电器也是,到大概百分之50容量的充电后期时,电池烫手,然后几十次充电,导致镍氢直流内阻过大,但小电流可以输出超过1千毫安时截止到0.9V,后来网上查到是镍氢缺水,超市买小瓶纯净水,再买打气喷壶,先给镍氢开小孔,再放入镍氢和纯净水到打气喷壶,然后加压放置几分钟,最后取出电池焊锡封住加水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了鬼子的这些充电器,再看国产的没法看了

不觉得鬼子当年的电路太复杂了吗?当年国货充电器也给日本带歪了路,充电效率低,而且费时费电,
现在要相信和支持国货了,12.9元包邮的智能快充,安卓手机充电器口,省了充电一部分电路了,充满速度快到让你吃惊,充满自停.你只要放入电池,就不用管了,这才叫做智能

网友E:
这个充电器我有,当年180多元买的(还带4节三洋2700mAh大电容),但我并不喜欢。
因为它太挑电池,内阻稍大的电池就拒冲,套装中的原装三洋2700mAh的电池,用了不到2次就拒冲了。
换其它比较好的国产电池,也用不到几次就拒冲,无话可说。

这充电器我也拆过,确认是真品。
现在市面上对它都是骂声,没人说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觉得鬼子当年的电路太复杂了吗?当年国货充电器也给日本带歪了路,充电效率低,而且费时费电,
现在要相信和 ...

这都不是一个年代的东西了,以前的集成度没这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直插版本,壳子塑料脆了

太阳晒着了吗?怎么会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充电器我有,当年180多元买的(还带4节三洋2700mAh大电容),但我并不喜欢。
因为它太挑电池,内阻稍大 ...

嗯,我觉得还行吧,我用AA和AAA电池比较多,只要能用镍氢或者碱性电池的,我都首选购买,目前不给充电的就是品胜用特易,我给扔了,还有几个当年买的库存东芝的,其他的eneloop还有索尼的(其实也是eneloop)松下EVOLTA的,都用着很好,包括我mini-z上面用的黑皮AAA,控上面用的白皮AAA,都还是不错的。不过一次只能充两个AAA,这是让我最郁闷的。

网友F:
我也有二个,一个插线版,一个直插版,经典的充电器

网友:
挺好的
我有一个 M55,十多年了,还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有二个,一个插线版,一个直插版,经典的充电器

记得插线版的好像只有这种英标的,都是香港版的吧?

网友:
最近买了块MR57线路板,插电空载,先是闻焦味,后见电容冒气冒泡,就几分钟,拨下后手摸电容,桥堆,黄色方框发热炀手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不觉得鬼子当年的电路太复杂了吗?当年国货充电器也给日本带歪了路,充电效率低,而且费时费电,
现在要相信和 ...

日本货电路复杂但是效率不差,跟国货完全不在一个层次

网友:
引用 网友G:
日本货电路复杂但是效率不差,跟国货完全不在一个层次

老观念了,还效率不差?!我这充电器充电,2500mah的电池,充满电也就30分钟,而日本充电器对一般某宝的充电电池拒充严重,我这个国货充电器,几乎任何山寨充电电池随便充电,而且是充满自停.我的电动牙擦,无线鼠标用的山寨充电电池充电,就是用这个智能充充电的,没用过现在的国货精品智能充电器,你落后了

网友:
正在使用一个柯达版的MR57,估计是老化了。近处听到脉冲的声音,很小。

网友:
我买过一个电池论坛推荐的“蕴力”充电器,和MR58功能一样,额外还支持铁锂,很好用,做工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