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炒锅

楼主(2019-05-04):
3档加热,1个保温
高温下,插头变形了。

网友A:
衡水大神口中的四灯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衡水大神口中的四灯锅

和我想到一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衡水大神口中的四灯锅

嗯,这就是四灯锅了,看来是插头接触不良烧糊了

网友:
换线换接口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衡水大神口中的四灯锅

绝对的四灯锅!话说二灯锅是啥样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衡水大神口中的四灯锅

跟随扫盲,四灯锅原来是这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这就是四灯锅了,看来是插头接触不良烧糊了

锅总移动,插座没有插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