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自己动手解决费克沙3.6V电起子摆动问题,同心度很好

楼主(2019-05-04):
今天,闲来无事想给小起子加点油,三层齿轮一共九个钢齿轮,拆的过程中,没有注意掉出来6个小圆柱。擦干净后看看,放在外壳底部的槽中,放上钢套固定不住,看看也没有别的地方可放,就装上了,试试还行。吃饭后,自己动手解决费克沙3.6V电起子摆动问题,同心度很好。方法如下:我找到一个样子像原来汽车的分火头式的铜套,大小正好,内径开始属于紧配合间隙,转两下漆掉了,正合适。就是支撑部分需要加工。先用挫挫圆了就上上了,和上盖有些紧,张着嘴,就拿到单位上来了,一边值班一边整治,发现外壳有斜面收口,到门岗上找个锯,在固定部位拉了一个斜面,回到办公室,用袖珍钳子里面的小挫镗平,涂上黄油和上盖正好。简直就是为这个小起子而生的。里面的卡簧和铜套有点小间隙,齿轮箱的多余的黄油会出来,自己润滑。原理就是在头部强制同心。关键点是铜套要固定。拆开好几次了,不愿意再拆开了。所以,真是就不上里面的照片了。铜套有两个支撑点,一个是里面,一个是外壳口,口这里用小刀刮刮,再用砂纸裹在木棒上打平就可以了

楼主:
第二张抖了不是很清楚。这种3.6v的小起子是靠一个支撑点工作的,所以,会摆动得很厉害,原来考虑加轴承,位置所限找不到内外都合适的轴承,单纯的加套筒也不行,会一起转或者掉出来。也不好固定。里面的空间很小,一直在研究怎么解决,今天解决了。简单地说,加了一个支撑点,两点成一线的道理。今天拆开发现这个小起子很不错,齿轮箱、电机、电池、外观都不错,缺点就是开关有些低档,钻头摆动。等开关坏了换个高级一点开关,这个小起子应该很有档次了,45元接近完美的小起子用起来很顺手。在网上我看到开关有加两个弹簧的,有利于开关回位,那样开关轴就很快就要断了,塑料在两个铁片上夹着,很单薄的样子

网友A:
自己喜欢就好。干不了啥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喜欢就好。干不了啥活。

哈哈,就是放在车上玩的,动力比松下6011小得多,感觉比尼奥的好一些

网友:
要求太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就是放在车上玩的,动力比松下6011小得多,感觉比尼奥的好一些

车上最好不要放它了,真需要时它干不了什么活,夏天车内温度高锂电池还有危险。
放家里可能有时还能派上点用场。

楼主:
有道理,我真没有想到。谢谢了

网友B:
宜家出品,家庭必备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宜家出品,家庭必备 ,哈哈

谢谢,见笑了

网友C:
真要用的话建议7.2V带扭力的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要用的话建议7.2V带扭力的比较好

我有松下EZT611,平时就是小起子拧个小螺丝什么的,也用不几回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有松下EZT611,平时就是小起子拧个小螺丝什么的,也用不几回

611是个好起子 ,我也在用 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松下EZT611,平时就是小起子拧个小螺丝什么的,也用不几回

也是,反正自己够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611是个好起子 ,我也在用 呢

我的611去掉了电池仓,直接用DELL55A的电源,分量、大小、力度比较完美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611去掉了电池仓,直接用DELL55A的电源,分量、大小、力度比较完美

都接了电源了,不如直接用插线的电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接了电源了,不如直接用插线的电钻了

电源+EZT611也就是100元,声音、力度、外观都不错,里面的轴承要是坏了,硬盘里面有的,型号一样的,谁也想不到日本人会用硬盘的精细轴承,我看到后也很吃惊。去掉电池仓再强话一下把手,就是一把很好玩的小手钻。室内有电源,室外有汽车电瓶都能用,当然,也有不方便的地方,重点是去掉电池仓,尺寸小了很多,更适合把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