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利仁第二代空气炸锅,了解结构及电路原理,排除不工作故障

楼主(2019-05-04):
       前言:近几年,国内逐步流行空气炸锅。或是由于厂家营造的无油煎炸、健康生活方式宣传使人动心,或是人们受味蕾和视觉的驱动而为,或是那金黄灿灿的炸薯条拨动了人们购买的神经。看下面的图片(网图),你不想拍一台吗?(友情提醒:美食制作,需要好的厨艺,并非有锅就能炒出好菜,三思而动)。

       朋友几年前购的一台利仁(Liven)第二代空气炸锅(LR-KZ880型,光波发热管,10升大容积),据说平时使用次数很少,最近出现故障,按下控制面板按键不工作。维修人员告诉是电路板坏了,要花上百元费用。朋友不愿意送门店修理,丢了可惜。请我帮忙看一下,能不能死马当活马医,若修理难度大就扔掉。

一、外观
看来使用次数的确不多,成色很新:

通电后,有显示,但按下控制面板上的各个按键,都没有任何反应,有点像“宕机”:

机器背面,有电源插座:

铭牌标示:220V,1200W,10升容积,型号LR-KZ880,光波管热源。

底部,有六个硅胶吸脚垫,放在台面上能防止滑动:

将翻盖提手向上拉,打开透明外罩,可以放入食物烘烤:

取出双层结构的不粘锅盘(外层是耐热塑料,内层是有特氟龙涂层的金属盆,又称滴油桶,接烘烤食物滴出的油):

在立柱上,有驱动烤架旋转的转轴洞孔。在底座上,有检测锅盘(滴油桶)是否放置到位的微动开关:

在透明外罩(翻盖)内部顶部,有加热系统:

二、拆解及结构
握住透明外罩(比较紧时,建议用双手),小心逆时针旋转取下:

加热系统的结构:外面是金属防护网罩,内部有光波发热管及风扇。

卸下金属防护网下部的一颗固定螺丝:

取下防护网:

内部是环形光波加热管及金属风扇叶轮。由于这种炸锅是密闭类型,油烟在内壁及灯管上有一定沉积:

这是1200W的光波管,其实就是环形卤素灯管:

光波管引线之间是金属铠装的负温度系数电阻(室温27℃,阻值93.8KΩ),作为温度传感器:

既然拆开了,一并做做卫生吧。先用强力厨房油污清洁剂刷刷:

然后用抹布擦净:

干净了许多:

卸下加热器金属外罩的三颗固定螺丝,取下外罩:

取下外罩后,看见加热器铝盘后面有一隔热空间:

从这个角度看,隔热空间内安装有同轴风扇叶轮,将热量吹出,避免翻盖提手发烫,同时对翻盖提手内的电路板也起到气流散热作用:

卸下翻盖提手上的八处固定螺丝:

取下转轴处圆盖板:

再分别取下两端固定螺丝:

卸完所有的固定螺丝,才能将翻盖提手分离开,看见内部的电路板:

翻盖提手上盖安装的控制电路板:

翻盖提手内安装的风扇电机及主电路板:

转轴处的微动开关(翻盖提手开闭时,触点断开或闭合):
(未完,楼下继续,请移步观看!)

楼主:
(接楼上,继续发)
拆下立柱后背的盖板:

内部的爪极式永磁同步电动机是烤架旋转的驱动:

电机的轴上有光电开关,其信号用于控制烤架连续转或单面转:

拆下底座盖板4颗固定螺丝:

看见内部有一只微动开关:

这只微动开关是检测不粘锅盘(滴油桶)放置位置用的:

三、电路元件
风扇电机采用单相罩极式电机,220V、4W、转速2200r/min

在风机电机旁边,有一个温度保险固定在铁盘上,当电路发生温控故障时,起到最后切断电路的作用。这个温度保险位置狭窄,不易更换,温度值未知:

卸下主电路板固定螺丝,取下主电路板:

主电路板上元件功能区分布:

电路板上,RX1是10Ω 2W保险电阻,蓝色圆片RV1是压敏电阻,黄色MC1是安规电容:

IC3是小家电常用的非隔离电源管理芯片PN8123:

IC4是78L05,三端线性稳压器,为单片机提供5V稳压电源:

IC2是家电常用的单片机,型号S3F9454BZZ-DK94,下边黄色元件CY1是三脚8MHz陶瓷滤波器;IC1是大电流驱动阵列集成电路ULN2003AN,多用于单片机、智能仪表、PLC、数字量输出卡等控制电路中,输出可达500mA/50V,可直接驱动继电器等负载,旁边黑色圆柱体BUZ是蜂鸣器。

12V直流继电器,型号JQC-3FF,触点负荷10A 277VAC在翻盖提手开、闭时,负责切断或接通光波加热管、风机、烤架旋转电机的电源:

下面是为1200W光波加热管提供驱动的双向可控硅,型号BTA16-600B(16A/600V)。由于工作电流大,发热量高,铝散热器体积较大:

在散热器旁边,有两只小功率双向可控硅,型号BT31(1A/600V ),分别是风机、烤架旋转电机的驱动器:

从提手上取下的控制电路板:

电路板上的IC1是LED数码管驱动控制集成电路,型号CT1642:

电路板上有三只LED(L1、L9、L12)受Q1(9014)驱动,其余LED受CT1642驱动:

四、电路工作原理及电路图
1、电路原理
根据电路板,绘出该空气炸锅的电路原理框图如下:
电路工作原理:插上电源,只有当滴油桶(锅盘)位置放置正常,其微动开关K接通,12V开关电源及5V稳压电源才能工作,控制系统上电。程序自检,当温度、翻盖提手位置均正常,蜂鸣器发出长“滴”一声,接通继电器J,数码管显示“000”,为启动机器做好准备工作。然后,在控制面板上设置烘烤程序,按下“启动”按键,机器开始工作。在烘烤期间,当温度达到设定值,单片机会发出停止光波管加热指令;当温度低于设定值,单片机发出光波管加热指令,持续交替进行,直到时间结束。在烘烤中途,若要将翻盖打开,给被烤食物刷刷油,可直接抬起翻盖提手,提手转轴处的微动开关断开,单片机得到断开信号后,发出断开继电器指令,光波加热管、风机、烤架旋转电机都将立即停止运行,当翻盖复原后,又恢复原程序继续烘烤工作。电路中,数码管显示时间,红色LED显示设置的烘烤模式,绿色LED是工作指示灯。温度保险在机器发生超过最高限温故障或严重短路故障时,切断整机电源,待送修排除故障、更换新温度保险后才能恢复正常工作。

2、电路图
对照实物,绘制电路图如下。分别是主电路板电路图、控制板电路图。各元件参数标示在电路图上。可能有不完善之处,仅供大家维修时参考。

⑴电路主板电路图如下:

⑵控制板电路图如下:

五、排除控制面板无响应故障
1、故障原因分析及检查
面板按键功能见下图:

       结合电路图进行分析。正常情况下,机器接通电源,通过自检,只有先按下“功能”键,选定烘烤程序后,再按下“启动”键,机器才能开始工作。面板按键无响应,首先应检查“功能”键是否有问题!

在控制电路板上,“功能”键的微动编号是K6。用万用表电阻档检测,按下,不通,有问题!其余微动没有问题:

2、维修故障元件
将无水酒精滴入K6微动缝隙,反复按键(还须将电路板树立,让微动内部液体向下流),目的是清洗微动内部的接触面:

待酒精挥发后,再用表检测,按下,通了!为了稳妥起见,把其余微动也一并处理一下。

将机器安装还原,通电试机,面板按键有响应,故障现象消除:

烘烤方式设置完毕,按下“启动”按键,机器正常工作。不过,光线比较强,看起来有些刺眼:

六、结束语
1、空气炸锅的本质是内部热气流循环的电烘箱。通过加热烘烤将食物内部的油逼出来(有些食物必须另外刷油),形成外焦内嫩的状态,需要充分掌握机器特性和食物加工技能,才能做出美味可口食物。熟能生巧,多多实践就行。对于光波管加热,虽然直观,个人认为光损耗和光污染也是一个存在的问题。
2、微动按钮故障是这类小家电的通病。主要是国内厂家面对市场激烈竞争,为控制生产成本,不惜降低对品控的标准,结果就是产品不耐用。维修时,可以直奔关键电子元件,检测后更换。
谢谢观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楼上,继续发)
三、电路元件
风扇电机采用单相罩极式电机,220V、4W、转速2200r/min

这是赶上直播了,不过二楼图呢?

网友A:
谢谢直播分享
那个环形的是卤素灯?偶看像是取暖器那种石英管防护的电阻丝
等牙膏ing

网友:
这个看起来比较先进,我买的是直接发热的电热管,机械温控器和机械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直播分享
那个环形的是卤素灯?偶看像是取暖器那种石英管防护的电阻丝
等牙膏ing ...

我认为是环形石英电热管,无奈TB上的商家们都称是卤素灯管,难道里面真充有卤素?

网友:
我觉得最好是把微动开关换了,清洗只是临时性。
国内这类厨房电器用的微动,都偏硬,只是按的时候会不自觉使较大的劲,于是就比较失效。我家的电磁炉上段时间找了家所谓正版松下代理买了些软点换了,好多了。

网友:
这帖子的营养真高!必须给精华了!

网友:
精彩,又来扫盲了,加精否?

网友:
很好的贴子。

我自己前两年买的空气炸锅,买回来看一眼就知道这玩意就是个电吹风,没什么高技术含量,但想出这法子的人有才~

现在每个月都用几次,做得最多的是烤红薯、鸡腿、叉烧……

网友:
这个确实讲的很详细

网友:
先来锅爆米花庆祝一下

网友:
原来和光波炉一个原理

网友:
像这种按钮、微动,厂家限于成本通常不会用多好的,如果可能,更换高品质的为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接楼上,继续发)
拆下立柱后背的盖板:

价格坑不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价格坑不坑啊?

现在JD的价是499

网友:
厉害的人物,每次都解释得非常全面。

网友:
花这么大工夫拆了,应该把常用开关都换了。不然用不了几天。

网友:
这结构,很像别人前几年买的光波炉,换了个高大上名字叫空气炸锅了。

网友:
一个电路板就好几百元,收费标准太高。
估计那些维修人员想用自己的技术来 暴 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