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vyvy】2019年第4贴 HKC电脑电源 型号X350L

楼主(2019-05-04):
.
.
【vyvy】2019年第4贴 HKC电脑电源 型号X350L
朋友的台式机电源,有时候主机无法开机,但只要开机就一直正常。不知道什么情况,先从电源看起。大家点评点评。

网友:
我这个杂牌电源和你那个差不多,更换那个主芯片吧,那个容易坏,你把板子拆出来看看有没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A:
半桥结构一堆用料看着唬人,看着一二级emi完备,但看照片一级emi似乎没有Y电容,二级的电感是塑料线圈;pfc看着胶布瘪瘪的,不知真假;其它部位用料的牌子也是尽量便宜的。这货跟hkc的显示器一样,外观看着还行,里面依然是能省则省,不花钱能修则修,如果要花钱换部件 ,那不如几十元买个航嘉、全汉、台达二手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桥结构一堆用料看着唬人,看着一二级emi完备,但看照片一级emi似乎没有Y电容,二级的电感是塑料线圈;pfc ...

歡迎探討,有道理

网友:
楼主,我的电源也有类似问题,我是14年买的二手振华白金1000W电源,应该是矿机拆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