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60v锂电充电器

楼主(2019-05-04):
淘了一个60v56a的锂电池,说好卖家送一个西普尔6a充电器,结果卖家搞错送了一个山寨8a充电器,气不过拆开看看,不过卖家同意寄过去换西普尔,高手看看这个充电器咋样,换还是就这样用呢?

网友:
都差不多,恒流恒压准确就行,而且锂电有完善的充放电保护!要分清是锂电的串数!

网友:
56ah的用6a冲太小了,0.2c算起来也是11a的电流,不如让商家换个10a的,16.17串电压计算好,只要电压不超,怎么冲都可以。

网友:
都是这种货色,没有必要换,看板子输出6A没有问题,要求输出电压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