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洗 NICJOY耐杰 单槽电池充电器 型号:A01

楼主(2019-05-04):
上回在大叔那买来的,表面全是灰,要拆了洗洗

正面

背面  型号A01  参数和魅色单槽一致

拆开,

塑料被剪过,白色两个斜坡 是模具进料点吗?

电路板正面 有个空的usb-a母座的焊盘,装上元件是不是能升压5v输出

2015年的板子

背面是无字芯片

洗个澡澡

洗干净看着爽多了

装起来试试通电,看上去没毛病

来个镍氢电池 正确识别

充满了

来个18650

充电中

基本确定这个充电器是好的,这单没亏本,下次继续找大叔淘宝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A:
一个位。。。太少了。论坛那个两个都嫌少,我要5个以上的

网友B:
这和商城里的魅色一样吧?

网友C:
正极片应该也是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位。。。太少了。论坛那个两个都嫌少,我要5个以上的

我觉得再收一个旧的4槽充电器放家里用够了,单槽适合旅游便携。

网友D:
价格多少收的?

网友:
居然是好的,运气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位。。。太少了。论坛那个两个都嫌少,我要5个以上的

你就用4056吧,撸10个再接上电池盒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和商城里的魅色一样吧?

应该是一个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极片应该也是铁的

铁其实是个好东西,不要有偏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价格多少收的?

请看上回分解

网友:
听高级的,不错啊,好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就用4056吧,撸10个再接上电池盒

高压电池怎么解决

网友:
奶罩牌单槽充电器

网友:
好多贴片缺位啊

网友:
谢谢分享。。。。帮我把大叔收购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电池怎么解决

ip2312  充电管理芯片了解一下

网友(2020-03-28):
以前买了一个,现在还在服役,支持的电池之类挺多,基本包圆了。可以选择1A充电

网友:
这个漏捡得好!

网友(2024-02-21):
满焊的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