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慕恒18-24W隔离方案双色温变色电源+1.5元/只的T8隔离型高档LED电源

楼主(2019-05-04):
一.慕恒18-24W隔离方案双色温变色电源,双色温电源,而且是隔离方案的,算是不常见的电源了.更不要说是慕恒的电源了.电源初级采用台湾昂宝电子0B2532A驱动方案,性能稳定.

价格:8元/只起

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93586679969

名牌产品:MHEN慕恒LED驱动电源(金德利公司出品)
双色温变色产品,隔离型架构,众所周知,在变色电源领域,由于成本的关系,市面上大部分是非隔离方案的.采用隔离方案的是少之又少,这样更显得这款慕恒电源的珍贵.

变光顺序:1档白光亮,2档黄光亮;3档白光和黄光同时亮(通过开/关墙壁开关,来切换色温,建议开/关开关的时间要大于3秒;电路板上面有个记忆程序的电解电容,时间太短了,电路板还是上记忆在上次的状态)
特别说明:24W的电源,部分型号的产品,还有一个第4档小夜灯功能,随机发货.

两款电源均可以应用于18-24串的LED双色模组(灯板),30W电源,可以点亮更高串联数量的灯珠(18-30串)
产品名称:智能调光调色LED驱动电源(隔离方案)
生产商:江门市金德利电器有限公司
品牌:MHEN慕恒

AC输入线:棕色线是火线(L),蓝色线是零线(N);
DC输出线:DC输出端的插头规格是:PH3P,灰色线是两组共用的正极(公用LED+),白色线是白光灯珠负极(白光LED-),黄色线是黄光灯珠负极(黄光LED-);

宝贝描述:
1、隔离架构带IC驱动方案(采用台湾昂宝OB2532A驱动方案),外置贴片MOS管,隔离式/恒流型驱动电源,低功率因数(PF≥0.55),完全无频闪;
2、开路、短路、过温自动保护;
3、保证产品安全性;
4、高效,低耗,节能环保,低噪声;
5、长寿命,高可靠性能,超薄设计

产品参数:
1.输入电压:220-240V AC 50/60Hz
2.电源型号:MH-QD1516 24W/MH-QD1516 30W;
3.输出电压:57-85V DC/75-105V DC;
4.输出电流:0.280A(280mA)/0.280A(280mA);
5.功率因数 :≥0.55
6.驱动电源尺寸:171*38*23mm(长*宽*高),(注:不含电源线材尺寸),
7.使用温度:  -5~40℃
8.存储温度: 10~40℃

24W双色电源及电路板正面,有主机和副机,随机发货.
24W双色电源及电路板背面
30W双色电源及电路板正面
30W双色电源及电路板背面
驱动电源原边端,采用台湾昂宝OB2532A驱动方案;
外置MOS管,整机稳定性能好.
电源DC输出端,MCU控制,分两路输出
DC输出端的插头规格为:PH3P,如果与灯具的插头不对,也可以剪断插头,自己接线.
灰色线是两组共用的正极(公用LED+),白色线是白光灯珠负极(白光LED-),黄色线是黄光灯珠负极(黄光LED-)
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

楼主:
二.1.5元/只的T8隔离型高档LED电源
这是高档T8 LED灯管专用的电源,采用隔离方案,次边恒流方案(初极和次极,都是有IC的),恒流精度更高.批量一致性极佳.

老货的用料及做工,秒杀现在的小电源,
价格更是喜人,裸板1.5元/只.
配8-12串电源是极佳的选择.

价格:1.5元/只起;
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c.w4002-6762964112.57.40aa4735tXjQO7&id=593025256527

宝贝描述:
1、隔离式/恒流型驱动电源,带IC方案,外置MOS管,性能稳定;
2、开路、短路、过温自动保护;
3、高效,低耗,节能环保,低噪声;
4、长寿命,高可靠性能,超薄设计
产品应用: 用于日光灯/吸顶灯等室内照明产品(注意灯组的串并,需与驱动匹配)
一.40V DC 0.380A产品参数:
输入电压:110-240VAC 50/60Hz
输出电压:30-40V DC
输出电流:0.380A(300mA)
功率因数 :0.95±5%
效率: ≥86
尺寸:235*18*11mm(长*宽*高,不含线材尺寸)
使用温度:  -10~40℃
存储温度: -40~80℃
线材定义:
1.AC输入端线材,两只输入端线材是有线耳的,可以直接剪掉,有保险管的那根线接火线;
2.DC输出端:红色线材接LED+(正极),黑色线材接LED-(负极),带套管的电源,建议把DC线材从DC端引出来(现在是从AC端引出来的)

楼主:
变光顺序:1档白光亮,2档黄光亮;3档白光和黄光同时亮(通过开/关墙壁开关,来切换色温,建议开/关开关的时间要大于3秒;电路板上面有个记忆程序的电解电容,时间太短了,电路板还是上记忆在上次的状态)
特别说明:24W的电源,部分型号的产品,还有一个第4档小夜灯功能,随机发货.

两款电源均可以应用于18-24串的LED双色模组(灯板),30W电源,可以点亮更高串联数量的灯珠(18-30串)
产品名称:智能调光调色LED驱动电源(隔离方案)
生产商:江门市金德利电器有限公司
品牌:MHEN慕恒

AC输入线:棕色线是火线(L),蓝色线是零线(N);
DC输出线:DC输出端的插头规格是:PH3P,灰色线是两组共用的正极(公用LED+),白色线是白光灯珠负极(白光LED-),黄色线是黄光灯珠负极(黄光LED-);

楼主:
引用 楼主:
二.1.5元/只的T8隔离型高档LED电源
这是高档T8 LED灯管专用的电源,采用隔离方案,次边恒流方案(初极和次极, ...

40V DC 0.380A产品参数:
输入电压:110-240VAC 50/60Hz
输出电压:30-40V DC
输出电流:0.380A(300mA)
功率因数 :0.95±5%
效率: ≥86
尺寸:235*18*11mm(长*宽*高,不含线材尺寸)
使用温度:  -10~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