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为什么很多人鄙视国产表

楼主(2019-05-04):
就拿优利德的UT33系列来说:
直流电压 (V)        200.0mV~600V        ±(0.5%+3)
交流电压 (V)        200.0V~600V        ±(1.2%+3)
直流电流(A)        200.0μA~10.00A        ±(1.0%+3)
电阻 (Ω)        200.0Ω~20.00MΩ        ±(0.8%+2)

而FLUKE 15B+:
交流电压         1.0 % + 3
直流电压        0.5 % + 3
直流电流         1.5 % + 3
交流电流         1.5 % + 3

两者精度相差无几,价钱却足足差了10倍!如果不是土豪,FLUKE有性价比可言么?

网友:
个人认为现在同价位国产的也不是很差,主要是逼格不一样吧,像我一样的垃圾佬觉得虾牌就很好,但是有的就觉得博士才能用,同心度什么的能差到哪里去,我上个螺丝也不需要太高要求啊

网友:
奔驰不是车里能坐人,车头上也能坐人..................

网友:
精度是一方面,稳定性占很大比重

网友:
国产表=国产车

网友:
国产只注重产销量,以多赚钱,质量过的去就行,一天做一千个表,一个赚两三块。洋品牌则相反,以高品质赚高利润,宁缺毋滥,一天做十个表卖,一个表赚50%。

网友:
日常使用国产的足够用了

网友A:
与其说是鄙视,
不如说是怒其不争。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
不是说人家有的高科技咱们也有了就能无视了的,
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一口吃不成个胖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与其说是鄙视,
不如说是怒其不争。

赞同。
其实优利德和胜利也还过得去,但很多山寨的实在是差。
安全,稳定,准确,重要性由高到低,满足这三点的才算合格。
追求利润无可厚非,鄙视的是枪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赞同。
其实优利德和胜利也还过得去,但很多山寨的实在是差。
安全,稳定,准确,重要性由高到低,满足这 ...

发达国家的设计,会把安全性放在前面,
而国内更倾向于把功能性放在前面,
也是没办法,
底子薄啊,
就跟以前解决吃饭问题是一样的历程,
管它营养高不高,
先喂饱了肚皮再说!

网友:
定位不一样哎

网友C:
我敢说如果有技术,同样品质的产品,卖福禄克1/3的价,我们也有利润!但,你卖1/3的价,很多人也会说破国产表最多给你50。  厂家怎么办? 粗制滥造一个卖你30。日积月累,技术也没有长进(研发技术没意义,没人买账),口碑也没有,只有不停的制造低价货,永远被人家压底下,混日子! 说白了,中国制造的现状厂家,决策者,消费者都有责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敢说如果有技术,同样品质的产品,卖福禄克1/3的价,我们也有利润!但,你卖1/3的价,很多人也会说破国产 ...

我们哪有和福禄克同质的产品啊,厂家表没做怎么样牛先吹上天
有的消费者买个优利德胜利还有人嫌贵,手机可以买苹果,但买块万用表恨不得几十甚至十几块钱,厂家6000字的表到了手里想改一万字,逮个蛤蟆恨不得榨出油来,无视安全,,,,,

网友D:
虽然国产表也有超高性价比的型号,但是普遍的一贯性比较差,这主要是由于国产表的优质表现往往是基于堆好料,而非专门研发的元器件,结果导致仿制品泛滥,最终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虽然国产表也有超高性价比的型号,但是普遍的一贯性比较差,这主要是由于国产表的优质表现往往是基于堆好料 ...

万用表这种测量设备不堆好料稳定性和精度难以保障,安全性除了设计也得靠元件,比如福禄克那个保险丝

网友:
抛开性能不谈,光看产品的细节,比如模具,工艺,品控,国产表怎么和FLUKE的比啊,这也是差距啊,既然有差距,当然会体现在价格上。

网友:
国产表和国外表差距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做工毛糙,从外壳到里面电路板
2、耐久与可靠性方面,用料差,技术不到位,档位切换用的弹片易接触不良,过载保护不完善或偷工减料。耐用度不够
3、国内商家只注重拼价格,偷工减料省得不能再省了。福禄克最低档次的表的表电路板都是用的多层板
论坛里经常讨论的表都是这些低档次的表,有些大神评价的精度有多高,这些表不是不能用,如果用到工业现场或干扰比较大的场合就不行了。再有国人都喜欢买日本货,或者德国产品,为什么,人家不管什么产品都做的非常完美,不偷工减料。这就是国产品牌需要努力的地方。

网友:
表身有点应付。表笔有点退步(带数字的是ut33a+,不带数字的是ut136b+)。

当然,万用表首先考虑的是安全,售价高的国产表安全设计也不一定好,低的就普遍较差了。

网友E:
简单说一下我的体会:我的15B用了10+年,黄皮不发黏。同时期的FT368,蓝皮已经老化发粘了。其他的精度、稳定性就不提了。

至于性价比,这个见仁见智吧。千万身家,买个宝马,跟工薪阶层过节加个菜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简单说一下我的体会:我的15B用了10+年,黄皮不发黏。同时期的FT368,蓝皮已经老化发粘了。其他的精度、稳 ...

我查了一下,15B比FT368便宜得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