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优惠购买的意路台灯改成充电款

楼主(2019-05-04):
前段时间在优惠购里面买的台灯,触摸开关,白色.暖色.暖白色,3色无极亮度调节,亮度也还不错,手上有很多闲置的锂电池,所以买的插电款,准备买回来自己改成充电款。

包装盒:

参数:

拆包:

触摸按钮:

灯板:

底部的标签:

开拆,螺丝藏在底部的防滑泡沫下面

2颗螺丝

拆掉螺丝就能取下整块金属底板,底板挺厚实的,很有分量。

里面的触摸调光电路板

具有中国特色的无字芯片

原来的充电插口

楼主:
找出闲置不用的充电宝,拆出电路板备用

再根据台灯底座的空间,找出两块体积合适的锂电池,实测容量合计6000ma左右,

根据底座的空间找合适的位置固定电池和充电宝电路板,充电宝的5伏输出端接原来台灯的输入端,充电口固定在原来的电源口位置,我找的这个充电宝原来就有个按钮开关,按一下就有5伏输出,再按一下就没有输出,把这个开关也装上,就大功告成了,

网友A:
台灯自带的控制板上面有B+B-,应该可以直接焊接电池上去。不用加充电宝的板子

网友:
把USB大口露出来还能当充电宝用
等牙膏ing

网友:
我家里的摄影灯比楼主更简易,山寨充电线当限流电阻,然后弄一把废旧铝合金尺子,焊接12颗仿流明灯珠,架子用的懒人支架,充电宝供电很简单。趁家人发现时赶紧折叠收回。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出闲置不用的充电宝,拆出电路板备用

这电池容量够大的。

网友:
竟然用金属底板也算舍得用料了。

网友B:
楼主这个灯是不是也是那种耍帅不太实用的功能啊,就是按键就变光线,要按三四次才能关掉灯的那种,真的不明白现在做台灯的,固定色温不好吗,轻触开,再次轻触关掉多好,非得整个变色的,现在厂家都跟风没有办法了,哎,现在想简简单单买个简约的台灯都比较难。
另外这个灯最低亮度有没有频闪?

网友:
不错,这容量够大,时间够久

网友C:
问下3个标1001的电阻多大阻值的?还有个1R8是多大的阻值?电阻一般不都标3位的嘛?你这4位数的,奇怪

网友D:
楼主容量不同的锂电并在一起用不太好,影响电池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灯自带的控制板上面有B+B-,应该可以直接焊接电池上去。不用加充电宝的板子 ...

原版只有预留一个二极管位置作为充电,直接接B+B-,加上二极管。有点危险啊,除非二极管位置改成充电IC。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容量不同的锂电并在一起用不太好,影响电池寿命。

严重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下3个标1001的电阻多大阻值的?还有个1R8是多大的阻值?电阻一般不都标3位的嘛?你这4位数的,奇怪 ...

1001=1K 1R8=1.8欧 4位一般是1%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灯是不是也是那种耍帅不太实用的功能啊,就是按键就变光线,要按三四次才能关掉灯的那种,真的不明 ...

触摸芯片只需改下电阻接法就是你这样的单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下3个标1001的电阻多大阻值的?还有个1R8是多大的阻值?电阻一般不都标3位的嘛?你这4位数的,奇怪 ...

1R8就是1.8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容量不同的锂电并在一起用不太好,影响电池寿命。

这是想当然的,没有这个说法。。。。。

网友:
严重反对。。。。如果是串联,你说的是正确的,并联的话,这观点是错误的。全国联网的发电机组,容量有大有小,有的差别还相当大,难道会把小发电机累死?

网友:
谢谢分享。。。。。折腾的漂亮!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想当然的,没有这个说法。。。。。

容量不同,放电时间长短就不同,一个已经放完了,另一个有。时间长了电池寿命就短了。还有可能互相充电,这个就是电池保护板的作用,所以品牌电池并联的都要配对,内阻、容量....愚见!楼主认为不对可以忽略。

有的保护板不工作也发热就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