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夜走锻炼捡的led灯驱动

楼主(2019-05-04):
今天刚刚捡的,拆开看看做工还不错,就是比较脏。灯比较老,太脏了不上电测试了,大半夜的跳闸就不好了。

网友:
这驱动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A:
可以试试在输入端串联一颗40W白炽灯,不用担心跳保险,输入短路白炽灯最亮,输入正常白炽灯暗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在输入端串联一颗40W白炽灯,不用担心跳保险,输入短路白炽灯最亮,输入正常白炽灯暗光。 ...

这个方法我知道,但是手里没备白炽灯,另外主要是即使是好的输出电压也应该低不了,在我手上没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