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虾牌12V备用电池块,换矿坛3.8元一只的电芯试机

楼主(2019-05-05):
买了矿坛那里3.8元一只的动力电池后,苦于没测试设备,上篇只简单的测了一下,但说明不了问题。
不试一下心里不踏实啊,用什么试呢?

记得前段时间,因为虾牌电池不撑时候,又在虾牌店里买了备用电池,这样两块电池加起来基本可以解决电池不撑时候的问题,咱现在就用这块备用电池组换芯后直接上机测试吧。

把备用电池组拆开,换上矿坛买来的动力电池,试机,嘿,你别说,这3.8元一只的电池,还挺给脸,动力十足啊,感觉比原装的那个电池组还有劲呢(也有点问题,就是电池参数不大一样,充满时,三节电池电压分别为4.24V4.22V4.17V),就是不知道容量多少,能用多长时间,等用一段时间再来分享结果吧,既然换上电芯了,那就用它来干活吧,也好大概测个容量。

虾牌备用电池块上的保护板

放大

保护板背面,可以点击放大查看,用了个三DW01

备用电池块所用的电芯

1300MAH

买电池时忘了让老板给焊上镍带,没办法,只能用焊锡试机了

另一头

自行车内胎当绝缘片吧

按照备用电池块线路的样子焊好

插上充电器试一下没问题

尾部

上螺丝,反正不保修了,直接拧透标签纸

上紧收工,试机强劲有力,不管容量如何,最起码动力十足

原来带的电芯暂时放着吃灰吧。

网友:
买了能用上就好

网友:
对蓝皮电池有刻板偏见!

网友:
用烙铁焊电芯,烙铁功率一定要大,最好是传统50W以上的烙铁,瞬间焊接完成,烙铁功率小,焊接时间长,电池更容易热。

网友A:
3.8买的什么电池?看着太渣了,海鲜钻工作电流2-3A,买LG或者三星准动力电池,3C的10A电流,容量2800左右的,大致也就是5元左右吧
焊电池用的烙铁功率小,有点堆锡了,功率大点、速度快点最好,避免破坏密封

网友:
不平衡,估计是内阻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8买的什么电池?看着太渣了,海鲜钻工作电流2-3A,买LG或者三星准动力电池,3C的10A电流,容量2800左右的 ...

你说的那种电池在哪买?给个连接呗,谢谢!

网友:
这里用裸线很危险!正负极之间只隔着薄薄的塑料封皮,一旦高温融化造成短路,后果很严重。应该加个耐高温套管或用用耐高温绝缘片隔离一下。

网友:
锡焊电池已经毁了一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那种电池在哪买?给个连接呗,谢谢!

去矿坛等地方看看,常有出的,前段时间买了些准动力LG的2800的和三节的三星准动力3300的(这个是二手的,IC99实测3000),都是差不多这个价格
进口电池好处是很多年过去,一致性还很好,容量下降慢,上周拆了个用了好多年的小米三节的,里面三星电池容量从3300下降到2500,不过三节的容量在10位数上才有差异。渣电池突然就能几节报废,连累整个电池组,这个还不带均衡。

网友B:
找个能分容测内阻的卖家,有么?

网友:
我的超杨(和虾牌一样)电池早阳痿了,都用电源拖线用

网友:
我也搞几个,也是换垃圾海鲜,
我把原来的镍片拆下来,再用烙铁焊
上去。用了几次,碳刷那冒了几次烟了。

网友:
拆过几个12V的没有平衡充的电池组,基本都是其中一节废掉了,剩下的两节还能战一波

网友:
千万小心,别烫破皮了,多垫高温胶带哈

网友:
我的海鲜电池,1粒0伏,1粒一点多付,一粒还有4.1付。但是基本都是报废状态了,自己换还要焊接,麻烦,中国最厉害的就是制造这种高科技产品

网友:
不匹配也是毁电池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个能分容测内阻的卖家,有么?

二手锂电池,测内阻可以有,分容就别想了,充电放电循环下来,一节俩节还好说,批量的话,时间不够啊,小商家是不可能投资数十万的分容柜的。一般二手锂电就是挑拣下外观,测下电压,内阻,不包容量的

网友:
电压不同,估计容量也差了

网友:
这焊工真是渣到无以复加了,没这么大电流,堵转也不会超过2安培,所以不需要这么粗的线材。